BBB外接LCD的问题

楼主:
我最近开始学习BBB。应老师要求,我要先调通BBB的显示。但是我有几个疑惑,想问问大家。
BBB自己带了LCD的控制器, 那它还可以直接接那种MCU使用的LCD屏幕(自带控制器SSD1963)吗?
还有,我手里有一个embest官方给出的转接板,是连接50pin的LCD的,不过他们说必须使用官方的LCD,是这样吗?别的厂家的LCD不能接吗?
如果这个不可以的话,我就不使用他们官方提供的转接板了,打算自己设计一个电路。但是,我手里只有一个40pin的LCD,16位RGB,可以用在BBB上吗?
另外,看了之前网友们的帖子,都说只需要直接连接BBB和LCD对应管脚就可以了,难道不需要电源电路,背光电路之类的吗?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背光和电源当然要接啊!你可以用5V做电源,然后背光则需要升压,RGB对应接就行,注意16位和24位的区别,还有就是其他几条线的连接。

网友:
恩,好的,谢谢,我研究研究。

网友:
理论上,任何LCD都可以用,只要知道接口电路和操作时序。

网友:
楼主画好板子共享一起学习啊

网友:
他们的转接板有可能只能接他们的LCD.但是BBB是可以接很多的LCD的,里面自带LCDC,比如市场上通用的7"的LCD都可以用的.565 666 888的都可以的了.

网友:
谢谢你,我已经开始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