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5使用下面程序结果AD转换后的数据全部是1,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short int
#define    SDA   DDRE.2
#define    SCL   DDRE.4
char a[8];
const uint8 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char resulth,resultl;
uint real;
//数据通讯的开始代码
void start(void)
{
    SDA=1;  //数据高
    SCL=1;  //时钟低
    delay_us(1);
    SDA=0;  //数据低
    delay_us(1);
    SCL=0;  //时钟高
    delay_us(1);
}
//数据通讯的结束代码
void stop(void)
{
    SDA=0;   //数据低
    delay_us(1);
    SCL=1;   //时钟高
    delay_us(1);
    SDA=1;   //数据高
    delay_us(1);
}
//检测代码
void ack(void)
{
    SDA=0;   //数据低
    delay_us(1);
    SCL=1;   //时钟高
    delay_us(3);
    SCL=0;   //时钟低
    delay_us(1);
    SDA=1;   //数据高
    delay_us(3);
}
void nack(void)
{   SDA=1;  //数据高
    delay_us(1);
    SCL=1;  //时钟高
    delay_us(3);
    SCL=0;   //时钟低
    delay_us(1);
    SDA=0;   //数据低
    delay_us(3);
}
//转换程序
void conv(char byte)
{
    char i,j;
    i=byte;
    for (j=0;j<8;j++)
    {
        a[7-j]=(i+1)&0x01;
        i=i>>1;
    }
}
//单片机向ADS1115写字节
void write_byte(char byte)
{
    char j;
    conv(byte);
    for (j=0;j<8;j++)
    {
        SDA=a[j];
        SCL=0;
       // delay_us(3);
        SCL=0;
        SCL=0;
        SCL=0;
        SCL=0;
        SCL=1;
    }
}
//单片机从ADS1115读取字节
uint READ_byte()
{
    char j;
    char DAT=0X00;
    for (j=0;j<8;j++)
    {
        SCL=0;
        delay_us(3);
        SCL=1;
        //delay_us(10);
        DAT=DAT*2;
        if(SDA==1) DAT=DAT|0x01;
        //SCL=0;
    }
    ack();
    return DAT;
}

//配置寄存器
void Confige1115 ()
{
     start();
     write_byte(0x90);//写
     ack();
     write_byte(0x01);//指向配置寄存器
     ack();
     write_byte(0XD2); //设置配置寄存器的高八位1101 0010,即AINp=AIN1,AINn=GND;满量程FS=+-4.096;连续转换模式
     ack();
     write_byte(0XE3);//设置配置寄存器的低八位1100 0101,即
     ack();
     stop();
   }
//配置指针寄存器
void PointRegister (void)
{
     start();
     write_byte(0x90);//写
     ack();
     write_byte(0x00);//指针指向转换寄存器
     ack();
     stop();          // Send I2C Stop Transfer
}
//读取函数
uint read()
{
unsigned long int result;//resulth,resultl;
start();
write_byte(0x91);
ack();
resulth=READ_byte();  //高八位
resultl=READ_byte(); //底八位
stop();
result=resulth<<8;
result=result|resultl;
//result=result/256/256;
// if(result>0x7fff)
// result=~result+1;//用于测量负电压,负电压从8000~ffff,负电压与正关于0有类似对称关系,按位取反后+1相同
  return resulth;
   }
//获取最终模数转换之后的结果
uint getad()
  {
  uint value;
  DDRF=0X00;
  Confige1115();
  delay_ms(1);
  PointRegister();
  DDRF=0X08;
  delay_ms(1);
  value=read();
  return value;
  }

void main(void)
{
    char x;
    unsigned long sum = 0;
    uint value;
    uchar i,ptr[4]={6,7,8,9};
    DDRD=0XFF;
    PORTD=0xFF;
    DDRC=0XFF;
    PORTC=0xFF;
     while(1)
    {
        // for(i=0;i<1;i++)
          sum= getad();
         //sum=sum/2;//左移相当于除以16
          real=(5000/256)*sum;
          ptr[3]=real / 1000; //最高位
          ptr[2]=(real - ptr[0]*1000)/100;//次高位
          ptr[1]=(real - ptr[0]*1000 - ptr[1]*100)/10;//次低位
          ptr[0]=(real - ptr[0]*1000 - ptr[1]*100 - ptr[2]*10); //最低位    uint result,,resultl;
         // sum= getad();
    while (1)
    {
            x=0xEF;
            for(i=0;i<4;i++)
             {
             PORTC=x;
             PORTD=resulth;
             x=x/2;
             PORTB=resultl;
             delay_ms(1);
             }
    }

    }
}

网友:
AD转换后的数据全部是1?
确定是程序的问题么

网友:
原理图

硬件我检查了没有问题呀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我检查了没有问题呀

您解决了吗,跟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请教您一个问题,你解决了吗?读数据的时候怎么读呢,如果只按手册上的配置输出的是7ffff啊,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参考了很多人的程序,可是结果还是一样,输出的还是65535,有没有高手帮帮我?

网友:
您用硬件I2C试一下,看行不行,同时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时序,符合不符合规范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我的也是一直是65535

网友:
要配置好  研究研究  Config Register(Read/Wr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