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心得-DLP三】如何开发DLP微投产品

楼主:
 产品开发这一集实际给出了很多好的借鉴,我相信大部分产品开发都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个过程。
      首先就是一个产品定位与使用场景(单纯还是附属),这一方面会决定所选的DLP光学引擎的功耗、分辨率、尺寸等等特性。当光学引擎可控制平台定下来后,则要去考虑主控-DLP控制电路-光学引擎之间的接口与控制方式。另一方面则会影响到视频的来源(内置存储的,通过标准视频接口、网络、无线传送等等),这个来源会极大的影响视频前端的接受方案。事实上,到底支持哪些接口会影响到开发时间、产品体积和成本,这些都是需要权衡的。当然从DLP的全数字特性出发,使用数字接口当然是最好的,比如用HDMI,该标准必须支持的三种分辨率,DLP可以来支持缩放。在讲到HDMI的时候,居然还看到了msp430的身影,因为HDMI和DLP驱动都是从器件,他们也需要一个主控,430就行,好神奇。
      在电子部分之外,还需要考虑的是产品机械结构和散热问题。这个很重要。
      小问题:光学offset是什么呢?

网友:
不知道dlp现在的价格如何? 之前接触的都是40寸以上, 那个价格有点虚高

"光学offset是什么呢?"
是指偏光吗? 原来做lcd和led的三基色成像, 光路分三路rgb, 三路光通过
一个三棱镜, 打到dlp, dlp的黑白成像借助合成光发射.

lcd好像可以独立成像, 不需要dlp.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offset在视频里伊说,没有offset的,放在桌上,一般画面挡掉,不挡的就是有offset

至于DLP,本来就是做投影的,与LCD是平行的东西啊

网友:
这个offset不太清楚是什么?
那你准备做的dlp, 有没有一个成本估算?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目前只是看看学习视频,写了点记录和心得,暂时没有往产品上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