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Launchpad (EK-LM4F120XL LaunchPad) 一TFT步步驱动

楼主:
TIVA C Launchpad (EK-LM4F120XL LaunchPad) 一TFT步步驱动

/*硬件上占用 PB,PD口
LCD                          ARM
data[8~15] =====PORTB[0~7]
CS            ===== PORTD[0]
CD           ===== PORTD[1]
WR          ===== PORTD[2]
RD           ===== PORTD[3]
RST         ===== PORTD[6]
BK           ===== PORTF[3]

*/
// 使用8位数据总线端口和位掩码
#define LCD_DATA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B
#define LCD_DATA_BASE                        GPIO_PORTB_BASE
#define LCD_DATA_PINS                        0xFF

//用于控制的端口和引脚
#define LCD_CS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D
#define LCD_CS_BASE                                GPIO_PORTD_BASE
#define LCD_CS_PIN                                GPIO_PIN_0
#define LCD_CD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D
#define LCD_CD_BASE                                GPIO_PORTD_BASE
#define LCD_CD_PIN                                GPIO_PIN_1
#define LCD_WR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D
#define LCD_WR_BASE                                GPIO_PORTD_BASE
#define LCD_WR_PIN                                GPIO_PIN_2
#define LCD_RD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D
#define LCD_RD_BASE                                GPIO_PORTD_BASE
#define LCD_RD_PIN                                GPIO_PIN_3
#define LCD_RST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D
#define LCD_RST_BASE                               GPIO_PORTD_BASE
#define LCD_RST_PIN                                GPIO_PIN_6
#define LCD_BKLT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F
#define LCD_BKLT_BASE                        GPIO_PORTF_BASE
#define LCD_BKLT_PIN                               GPIO_PIN_3

// 常见的引脚操作的宏    使用性能和紧凑的直接内存访问
#define LCD_CS_IDLE                                 HWREG(LCD_CS_BASE + GPIO_O_DATA + (LCD_CS_PIN << 2)) = LCD_CS_PIN;
#define LCD_CS_ACTIVE                        HWREG(LCD_CS_BASE + GPIO_O_DATA + (LCD_CS_PIN << 2)) = 0;
#define LCD_CD_DATA                                 HWREG(LCD_CD_BASE + GPIO_O_DATA + (LCD_CD_PIN << 2)) = LCD_CD_PIN;
#define LCD_CD_COMMAND                        HWREG(LCD_CD_BASE + GPIO_O_DATA + (LCD_CD_PIN << 2)) = 0;
#define LCD_WR_IDLE                                 HWREG(LCD_WR_BASE + GPIO_O_DATA + (LCD_WR_PIN << 2)) = LCD_WR_PIN;
#define LCD_WR_ACTIVE                        HWREG(LCD_WR_BASE + GPIO_O_DATA + (LCD_WR_PIN << 2)) = 0;
#define LCD_RD_IDLE                                 HWREG(LCD_RD_BASE + GPIO_O_DATA + (LCD_RD_PIN << 2)) = LCD_RD_PIN;
#define LCD_RD_ACTIVE                        HWREG(LCD_RD_BASE + GPIO_O_DATA + (LCD_RD_PIN << 2)) = 0;
#define LCD_RST_IDLE                                HWREG(LCD_RST_BASE + GPIO_O_DATA + (LCD_RST_PIN << 2)) = LCD_RST_PIN;
#define LCD_RST_ACTIVE                        HWREG(LCD_RST_BASE + GPIO_O_DATA + (LCD_RST_PIN << 2)) = 0;
#define LCD_BKLT_ON                                HWREG(LCD_BKLT_BASE + GPIO_O_DATA + (LCD_BKLT_PIN << 2)) = LCD_BKLT_PIN;
#define LCD_BKLT_OFF                               HWREG(LCD_BKLT_BASE + GPIO_O_DATA + (LCD_BKLT_PIN << 2)) = 0;
#define LCD_DATA_WRITE(ucByte)            { HWREG(LCD_DATA_BASE + GPIO_O_DATA + (LCD_DATA_PINS << 2)) = (ucByte); }

网友:
void LCDWriteData(const unsigned short usData)
{

        LCD_CD_DATA                                        //数据

        // Send higher byte                        //数据高8位
        LCD_DATA_WRITE(usData >> 8);

        // Strobe WR
        LCD_WR_ACTIVE
        LCD_WR_IDLE                                        //锁存上升沿

        // Send lower byte
        LCD_DATA_WRITE(usData & 0xff);//数据低8位

        // Strobe WR
        LCD_WR_ACTIVE
        LCD_WR_IDLE                                        //锁存上升沿
}

void LCDWriteCommand(const unsigned short usAddress)
{

        LCD_CD_COMMAND                                //命令

        // Send higher byte
        LCD_DATA_WRITE(usAddress >> 8);//命令高8位

        // Strobe WR
        LCD_WR_ACTIVE
        LCD_WR_IDLE                                        //锁存上升沿

        // Send lower byte
        LCD_DATA_WRITE(usAddress & 0xff);//命令低8位

        // Strobe WR
        LCD_WR_ACTIVE
        LCD_WR_IDLE                                        //锁存上升沿
}

网友:
修改下地层驱动

LCD_ILI9325.c

LCD_ILI9325.h

714 Bytes, 下载次数: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