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LM3429的LED驱动,使用pwm调光问题

楼主:
最近测试TI的一款LED驱动,型号为LM3429.

测试条件:
输入电压:6~9V(实际使用电池供电)
输出电压:24V
输出电流:0.35A
外部PWM频率:25K

使用TI的WEBENCH设计电路如下:

LM3429可调光电路如下:

问题如下:
在实际测试应用不带外部PWM信号的情况下,LM3429是恒流的,即使输入电压在6~9V变化,LED灯的亮度不会随电压升高而变化。

但如果加上PWM信号后,只要输入电压发生变化,LED灯的亮度会跟随输入电压变化,电压升高会越亮,电压下降会越暗,不能恒流。

关于PWM调光,LM3429有这样一段话:
A minimum on-time must be maintained in order for PWM
dimming to operate in the linear region of its transfer function.
Because the controller is disabled during dimming, the PWM
pulse must be long enough such that the energy intercepted
from the input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the energy being put
into the LEDs. For boost and buck-boost regulators, the fol-
lowing condition must be maintained:

就按我理解是否意味着,如果我要在不同的电压输入情况保持同样亮度,PWM的频率要跟住同步变化?
上述所提出的公式,涉及输入输出电压,好像应用起来比较复杂了。
请问我如果要PWM信号调光,但要电压输入变化的情况下,我的亮度依然保持不变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
真的没人用过啊?

网友:
nDIM脚,实际上的功能是用作保护的,外部的PWM并不是BOOST的工作频率,只是用于调光的。

所以,25K的频率太高,如果用于照明,可以使用>25Hz的就可以了。

mii

网友:
用WEBENCH设计的那个电路不适合调光用,,
要调光还是仔细看资料,nDIM脚有参考电路。并且资料中第6页图例频率是50-100Hz
25K的频率确实太高,

mii

网友:
回复 网友A:

BOOT的驱动我选择了500K,外部PWM只是一个调制信号。确实我在设计时忽略了调光问题,但如果只应用50HZ左右的话应该会听到有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路是按可调光的参考电路来设计,但在文档并没有重点地提到外部PWM频率的大小,但在产品设计如果只使用100HZ,人耳是可以听到噪声,不能应用在任何照明场合,如果要说的话,只能说这个驱动不是为调光而设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别那么早下结论,找找声音的来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