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ensorTag(CC2541)蓝牙4.0的导盲鞋,导航鞋

楼主:
创意来源点:

为盲人设计一种,可穿戴性更好,无附加外设,使用更简单,更容易学习的一种导盲设备,为老弱,孩子设计一种可穿戴性更好,日常使用更简单,安全性更高,可靠性更高的安全警示鞋是出发点。

方案应用环境:
盲人,老弱,孩子,徒步履行爱好者

方案设想图:

方案简介:

导航鞋 <--> 蓝牙4.0 <-->手机 <--->广域网络(3G,2G)<----> 数据服务器<---->数据应用服务器

1    环境数据采集
利用蓝牙4.0 低功耗CC2541方案,集成注塑到鞋子的脚底中,通过跟CC2541主控蓝牙RF芯片相连的外围传感器,获取环境的温度,大气压力,和姿态运动数据,将这些数据通过蓝牙4.0协议栈,传输到手机中,手机通过自带的3G网络将数据上传至服务器中
2    导航
利用鞋子中磁场传感器和姿态传感器,来判断人体的朝向位置,并把数据给手机,手机通过这些数据和百度,Google地图相结合,并根据用户所设置的路线进行算法,通过鞋子中不同位置的振子马达反馈来纠正用户的行走方向和行走速度,以及用户旁边的环境
3    老弱,孩子,盲人鞋子警示提醒
鞋子前面有距离传感器,当前放遇到障碍时,鞋子中的振子马达会发生规律,强劲的反馈提示,并手机会响铃。鞋子后面会有LED灯,当儿童在夜间玩耍时,旁人可以看到鞋子的闪烁,并提供距离服务,当孩子不再设定范围内,鞋子振动报警,手机报警。

4     娱乐和徒步履行爱好
鞋子带有振动反馈,可以结合手机做一些游戏,比如"丢手绢",“藏猫猫” 等等。
并为徒步履行爱好者提供一个实时数据终端

网友A:
周计划怎么提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计划怎么提交?
等待公布名单,然后入围的提交周计划。

网友:
SensorTag 比赛 <第一周>

整个方案遵行了物联网的三层机构(DCM),由感知层,到网络层,到应用层,并且在每层具有相互反馈。
感知层:SensorTag自带的sensor,如Gyro,Accele,IR Tmep,Presure等
网络层:Bluetooth 4.0 低功耗蓝牙网络协议栈,3G,WiFi网络
应用层:对由感知层所获得的数据进行运算和应用处理,如在本项目中的,对方向和加速度,温度进行采集,并结合GPS和地图进行对盲人导航

目前蓝牙支持4.0的手机终端有:
iOS:
iPhone 4C, iPhone 5, iPhone 5C iPhone 5C, iPod Touch 5, iPad 3 (new iPad) , iPad 4, iPad AIR, iPad Mini, iPad Mini2

Android:
这里Android应为比较多,特此说明下。有些手机硬件是支持4.0,但是系统软件还停留在Android 4.3之前,所以这些手机是不支持。手机厂商为了炒作手机的功能性,把一些像蓝牙 4.0的概念混淆欺骗消费者。比如 小米手机,红米手机等,发布会说支持蓝牙4.0,但是实际情况是,到本人写到这,系统版本还在Android 4.3.之前,Android 4.3 (API 18)之前,无论是什么版本都不支持BLE4.0开发。
参考:http://developer.android.com/about/versions/android-4.3.html

这里列举几个支持Android BLE 4.0并且可以直接拿过来的手机:
Google:  Nexus 5, Nexus 4, Galaxy Nexus(Android 4.3会有些bug,需要root添加相应BSP)
三星:Galaxy S3,Galaxy S4, Note1,Note2(三星从Google对android发布正式Android 4.3系统支持BLE后,三星停止自己的SDK(2013年08月02日 18:50 (星期五)),之后的去兼容Android ),邮件内容如下:
Dear developers,

As Google has released the Android 4.3 based BLE SDK,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Samsung can no longer support the Samsung BLE SDK 2.0 for Android 4.3 releases and beyond.

Maintaining different SDKs in the market would have the below concerns:
1. Generic BLE apps developed on Google BLE SDK cannot be deployed on Samsung Android Products.
2. If necessary, developers may need to develop/manage separate apps for Samsung Android Products for every new Google OS release and this will become an overhead.
So, Samsung BLE SDK 2.0 will only be supported on the Android version 4.2.2 of Samsung products.

Many of the Android 4.3 based APIs are similar to Samsung BLE SDK 2.0, but they also contain significant changes which can cause confusion to developers who have already used Samsung BLE SDK 2.0.
As such we have made available a migration document on our developer website (http://developer.samsung.com/ble) which will guide you on migration of your Samsung BLE SDK 2.0 based applications to Android 4.3 based SDK.
Kindly make sure your applications are updated accordingly based on version of the device.

Regards,
BLE SDK Team.

所以想用三星作为新版本开发者,尽量把ROM升级成 4.3 以上

HTC One, One X
Moto Android 平台到Android 4.4(API 19)为止,只支持Central,不支持Peripheral.也就是只能作为Client主模式去连接Server设备,不支持自己作为Peripheral从模式来连接Cli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