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机器的大小端问题

楼主:
作者:陈老师,华清远见嵌入式学院讲师。
用C语言写程序时需要知道是大端模式还是小端模式。
所谓的大端模式(BE big-endian),是指数据的低位保存在内存的高地址中,而数据的高位,保存在内存的低地址中(低对高,高对高)。最直观的字节序,因为不要考虑对应关系 只需要把内存地址从左到右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写出,把值按照通常的高位到低位的顺序写出,两者对照,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填充进去。
所谓的小端模式(LE little-endian),是指数据的低位保存在内存的低地址中,而数据的高位保存在内存的高地址中(低对低,高对高)。最符合人的思维的字节序,因为从人的第一观感来说,低位值小,就应该放在内存地址小的地方,也即内存地址低位。反之,高位值就应该放在内存地址大的地方,也即内存地址高位
为什么会有大小端模式之分呢?这是因为在计算机系统中,我们是以字节为单位的,每个地址单元都对应着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为8bit。但是在C语言中除了8bit的char之外,还有16bit的short型,32bit的long型(要看具体的编译器),另外,对于位数大于8位的处理器,例如16位或者32位的处理器,由于寄存器宽度大于一个字节,那么必然存在着一个如果将多个字节安排的问题。因此就导致了大端存储模式和小端存储模式。
在实际编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判断一个平台是大端的,还是小端的。下面总结了几个常见的判断思路。
思路一:联合体union的存放顺序是所有成员都从低地址开始存放,利用该特性就可以轻松地获得了。
CPU对内存采用Little-endian还是Big-endian模式读写:
int checkCPU( )
      {
              {
                      union w
                      {
                              int  a;
                              char b;
                      } c;
                      c.a = 1;
                      return(c.b ==1);
              }
      }
思路二:利用数据类型转换的截断特性:
int i = 0x00000001;
      if(*(char*)&i)
              puts("little");
      else
              puts("big);
思路三:在linux内核中实现的方法:
static union
      {
              charc[4];
              unsigned long l;
      }endian_test = {{'l','?','?','b'}};
      #define ENDIANNESS((char)endian_tes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