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的一个小疑问

楼主:
这是TI提供的149里用TA作ADC12触发源的一个程序,既然选择OUTMOD_3模式,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对TACCR0的设置?

#include          "msp430x14x.h" // Standard Equations
void main(void){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6SEL |= 0x01;                                         // Enable A/D channel A0    TACTL = TASSEL_2+MC_2;                      // Timer_A setup  TACCTL1 = OUTMOD_3;                         // CCR1 setup  TACCR1 = 0x0fff;                                   // Compare value    ADC12CTL0 = ADC12ON+SHT0_2;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ADC12CTL1 = SHS_1+SHP;                // TAOUT.1 triggers sampling timer
     while (1)  {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while ((ADC12IFG & ADC12BUSY)==0);    ADC12CTL0 &= ~ENC;                   // Clear ENC bit, SET BREAKPOINT HERE  }                           }

网友:
这里是省略了这一句:TACCR0 = 0x0;
因为上电后这个寄存器会POR,值为全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图所示,TACCR0的值不应该大于TACCR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