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独立按键中断问题

楼主:
MSP430独立按键,在LCD上显示不同的内容,我这个好像是不能触发中断,请问是什么原因呀!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char num=0;
uchar aa;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Clock_Init();
   contrl();
   light();
   dataport();
   delayms(10);           // wait for LCD module power on reset
   LCD_init();
   delayms(1);
   P1DIR &= ~BIT4;     //P1.4为输入
   P1IE  |= 0x0f;      //低四位中断允许
   P1IES |= 0x0f;      //选择下降沿
   P1IFG &= 0x00;      //中断标志清零
   while(1)
   {
     if ((P1IN&BIT4)==BIT4)
     {
       SdPage(Logo1);
       num = 0;
       delayms(1);
     }
     else
     {
       SdPage(Logo2);
       _EINT();
       delayms(1);
       switch (num)
       {
         case 0 : SdPage(Logo2); break;
         case 1 : SdPage(Logo3); 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KEY (void)
{
   if ((P1IFG&BIT3)==BIT3)
   {
     num++;
     P1IFG &= ~BIT3;
   }
   if ((P1IFG&BIT2)==BIT2)
   {
     num--;
     P1IFG &= ~BIT2;
   }
}

网友:
P1低四位端口没有内部上拉。
还是你外部接上拉电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的上拉电阻,您是看着我写的程序没什么问题是吗,我是刚开始学这个,所以不太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MSP430F149,好像也没有内部的上拉电阻

网友:
有没有单独试验按键,比如点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