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 输出模式 疑问

楼主:
输出信号由OUTx位决定,可我没在寄存器里找到它

网友:
你看的是什么样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OUT  bit  value”是指?

网友:
是TACCTLx, Capture/Compare Control Register这个寄存器的第2位,你看看用户手册就明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