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里技术大咖画的图,求指教ABC

楼主:
电路的作用,在有足够大(峰峰值2V左右)的输入正弦信号时,后面的LED亮;在没有任何信号的时候,灯不亮。
A处的电阻有什么作用?要是我的话,肯定不会加的。
C处的电位在有输入信号和没有输入信号时都是怎么样的?我实测过,都是接近8V左右。如果是这样,有信号的时候是怎么使得后面的PNP管子饱和导通的呢?
B处的电位在上面的PNP管子导通时为8V,那么此时紧连着的NPN管子的基极电位是多少??是1.4V左右吗?又处于什么考虑,采用两个NPN管复合的形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R32是必须的,否则C18无处放电。输入比较强的信号之后,信号将被Q10发射结整流,C18左正右负。信号停止后,Q10发射结将承受一个反向偏置电压。
不用R32的话,就要在Q10发射结反并联一支二极管。

图中C点在无信号时显然为电源电压,因Q10中没有电流,R20上没有压降,故Q7完全截止。输入信号够大时(峰值0.7V以上),C点电位将下降,使Q7得到基极电流,Q7由完全截止进入微导通。输入信号很大时,Q7甚至可能进入饱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先谢谢你的解答!
关于A处,你的解释我觉得很耐人寻味,我要再推敲一下。
关于C处,我还是不明白Q7是从哪里得到基极电流的。有基极电流是不是意味着C点的电位比8V低??那是不是只要低一点点就可以使Q7进入饱和。因为在Q7饱和导通的时候,我实测Q7基极的电压也是接近8V左右,但是比没加信号时候(也是接近8V)确实好像略小一点。
如果正弦信号越大,使得Q10处于饱和导通状态时间越长,那么C点的电位越低??甚至可能接近0V??
这里随着正弦信号的波形变化,Q10就等效于一个在开通和关断之间切换的开关,从而实现对电容C17的充放电,所以C点的电位必然低于8V,对不对?

网友:
觉得为什么不用LM339比较器,直接比较电压后输出高电平,电路简单了很多,以上是个人见解,还感觉前面那个可能是这样:电容上的电压要变化,就要有电流,没有R32,那么在电压不够的时候,或者刚开始的时候,是否相当于断路,这样就无法充电和放电,还有一个就是,震荡电路在电容和电阻上的电压是时刻变化的,如果R32太小,可能会无法输出有用的信号

网友:
1、R26从限制积极电流角度来讲是,应该大一些的,可以也用10K以减少bom。电路这个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
2、R22和C17组成一个RC的回路,可以延迟P管的开启,避免误触发。
3、最后用达林顿没有明白作者的意图。是因为50K的基极电阻,认为基极电流会很小?1个NPN去带动一个LED也是没有很大问题的,何况有1K的限流电阻。

网友:
导通的时候,Q11的基极大概就是2个PN结的压降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C处,我还是不明白Q7是从哪里得到基极电流的。
Q7基极电流由Q10经R22提供。

有基极电流是不是意味着C点的电位比8V低??那是不是只要低一点点就可以使Q7进入饱和。
是的,C点电位只要低一点点就可以令Q7饱和。

如果正弦信号越大,使得Q10处于饱和导通状态时间越长,那么C点的电位越低??甚至可能接近0V??
不能。Q10即使短路集电极和发射极,C点电位也低不到哪里去,只是R22两端电压增加。

这里随着正弦信号的波形变化,Q10就等效于一个在开通和关断之间切换的开关,从而实现对电容C17的充放电,所以C点的电位必然低于8V,对不对?
那要输入信号非常大时才可以这样看,通常Q10仍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工作于线性状态。

网友:
2楼高手.,........

网友:
Q7基极电流由Q10经R22提供。 这个 赞同!!!!!!!!!
C点是低电平 就能够导通的!

网友:
以前能看懂,现在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