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的问题

楼主:
我在公司看到一位大侠画的STM32F107的板子,看到他的JTAG是这么画的
但是我百度搜了下,JTAG 10针的不是应该这么定义吗:
1. TCK TCK
2. NC NC
3. TDO TDO
4. Vtref VCC
5. TMS TMS
6. nSRST RESET
7. NC / Vsupply NC / VCC JTAG ICE仿真器:VCC;JTAG ICE mkII仿真器:NC
8. nTRST NC ATMEL尚且保留该端口,如今暂不使用它,未来可能会使用
9. TDI TDI
10.GND GND

那位大侠解释下,JTAG口应该有标准的吧?刚接触这个,求指导

网友:
还是建议使用SWD吧,4条线完成:
1. VCC,
2. SWDIO
3. SWCLK
4. GND

网友:
呃,想先搞清楚这个,SWD更加不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你基本都用SW接口,没必要先搞清楚JTAG在搞SW,否则就是迂腐吧。
要么你就搞20Pin的JTAG,仿真器出来的都是20Pin,你再转个10Pin,累不累?

网友:
JTAG的那几个角是固定的。只是画法不一样而已。比如市场上的JLINK8是20PIN。430的GTAG14PIN。dsP的GTAG也是14pin.但是顺序和430的不一样。只要你把仿真器和板子的pin对应起来就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