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确实好用。DEBUG!!!

楼主:
给大家弄个例子。
书上的
打开DEbug界面。

查看变量是自动添加你程序里面的变量,这个变量在Debug运行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当停止的时候才能看到。

表达式框里面的值是代表的地址。也就是寄存器的地址。

在后面就是寄存器的值了。

打开头文件的方法和IAR、Keil都是一样的,选中单击鼠标右键,,,看图。。。

网友:
CCS5在编译一些较小的工程时,还是不错的,界面也比较美观。
但是在编译较大程序时效率不高、速度也明显偏慢(对比与IAR)、最要命的TI时不时的就升级CCS,升级就升级吧,编译器还老是变,编译器变了要是CMD文件不跟着变的话,有些原来能跑的工程,就跑不动了。
还有以前发行的库文件,并不随着CCS的升级而推出新的版本,你说你要是不推新的吧,你就把CMD文件中变动的地方,单拿出来,通知一声,也省的我查来查去的,累死我了。

不过最后还有要说下,TI将自家的处理器开发工具都集成到CCS中,是个好事,方便了吗,但是一个安装包也太大了,你让我等窄带情何以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更新就好了。是吧

网友:
呵呵~~~

俺也不喜欢老是更新,够用就好~~~

网友:
求CCS
我在 官网下载了一个 也是1.24G的 CCS5.5.0.00077_win32   安装的时候,出现your local repository contains non-ASCII characters some components of CCS will not install correctly with such a path please chang the path before installing 警告   请问楼主 怎么解决呢?

大爷,常来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5.1版本的,网上有破解。安装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安装在中文目录里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O(∩_∩)O谢谢提醒   把安装文件复制到C盘再安装  果然不警告了

大爷,常来玩啊!!!

网友:
CCS,不得不说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