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电源和共地问题

楼主:
最近在学习太阳能充放电方面知识,准备做一个控制器连接太阳能电池和蓄电池。查看了一些资料大概明白了该如何下手了,但遇到一个简单又基本的问题,我改如何处理两个电池的正负极,蓄电池充电的基本原理是太阳能电池两端电压高于蓄电池电压,两电池正极与正极相连负极与负极相连即可,我在设计的时候到底把两个电池的正极共在一起通过控制负极连接的通断控制充电,还是把负极共在一起通过控制正极间连接通断控制充电呢?看到有些电路设计是共正极的,这一点不是很明白,于是想问一下能否共负极呢?如果我再加上负载我该与蓄电池共正极还是共负极呢?期待各位高手们的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做个开关 切换极性德。。。

网友:
共负极和正极都可以.只要确保满足充电的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极性切换还是会有何时共电源何时共地的问题,我就是不明白这个才发帖问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做这个东西,充电、放电电流最大会达到10A,如果我把蓄电池、光电池、以及处理器的地共起来会不会有因为电流太大而造成干扰大,进而会影响到系统稳定性呢?以前没处理过大电流,特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你的电流方向是对的就可以,充电时避免电流倒灌到设备中就可以。一般是共负极的,通常情况下电器系统都是正电压,电流从正到负。但是电话系统要小心,这个系统是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控制是根据使用情况。一般共负极,控制的正极比较多
但用于电信设备的电压都是负电压,-48V,-12V的,,就要控制负极了

网友:
10A电流不算大, 在布线或者选择材料时做好就没问题. 电流大的时候,选择好的铜线或者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