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压包做了个马克思发生器

楼主:
没有高压电容,没加倍压整流,电弧有2CM

像极光一样~

网友:
灰常漂亮,赞一个。

网友:
看起来很神奇啊

网友:
有危险不?

网友:
应该加个精什么的吧如果是自己做的

乖乖,宇宙真理都给你揭示了

网友:
这得要多大的高压啊?
赞一个,又一个高压装置!

网友:
呵呵,这个也玩过,接个针头,赫然发现可以用来击穿电线绝缘层来“剥皮”,还用来给些害虫执行死刑……
俺当年用的是装电视剩下的高压包,不是一体化的行输出变压器,而是早期黑白电视上用的那种,这件“作品”算是保留下来最早的了。

网友:
科普一下,,,,

人造奇迹闪电束——欲与天公试比高

特斯拉线圈——一种通过高频共振原理运作的变压器,制造出各种各样令人炫目的“人造闪电”最高可达到50万伏!如果只是想领略一下高压电火花的魅力,马克思发生器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只要几个电容,电阻,简单的组合一下,很容易得到几厘米长的电弧,相当的漂亮。
马克思发生图的简体电路图

这款马克思发生器总共有六级,每一级由0.002uF 20V的电容和两个1m欧姆的电阻构成,左边是一个霓虹灯变压器(9kV 30mA),它产生的高压交电流,通过10个iN4007串联组成的整流器整为直流电,给并联的六组电容充电,当电容冲到一定的电压后,就会击穿电容间的放电间歇,这时6组电容就变成了串联的形式,电压骤增,开始放电,发出很大的声响并能产生5厘米左右的电弧,大约每两到三秒放电一次,把电容间的放电间隙改造成球隙,电弧长度还可以得到提高,达到15厘米左右

下面这款是改进后的,主要是将上面的霓虹变压器改成自制的高压发生器,它有555时基集成电路和高压晶体管构造而成,驱动一个电视机用的高压包,产生12kV到20kV的高压

网友:
当年高中物理课我老师也给我们演示了高压击穿。还把纸给烧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特斯拉烧不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的频率在40K~240K之间,纸碰到就点燃了,可以轻松熔焊锡,可以电死飞娥,应该电不晕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是从学校实训的7寸黑白电视机上拆下来的,用555+场管做了个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从学校实训的7寸黑白电视机上拆下来的高压包,输出是多少不知道,用555+场管做了个驱动,输入是20V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尺寸越小的显像管需要的阳极高压也越低,7寸的应该不到10KV,我用的是12寸黑白电视的高压包,额定输出电压为12KV,不过实际制作时降低了开关管的功率和工作电压,实际输出电压估计为6-8KV。

网友:
回复 网友E:

当年装电视时,被12KV的高压电击过两次,当然没被电晕,只是感到一股很大力的冲击,肌肉强烈收缩导致胳膊收回的速度似乎明显高于正常情况下大脑的指令操作,事后感到肌肉有点发抖……

网友:
看起来很美
实际操作还是要小心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装电视时,被12KV的高压电击过两次,当然没被电晕,只是感到一股很大力的冲击,肌肉强烈收缩导致胳膊收回的速度似乎明显高于正常情况下大脑的指令操作,事后感到肌肉有点发抖……
12KV ?哇~~

网友:
别这样,地球都被你们玩坏了。能教教我怎么玩吗?貌似有点危险啊。

网友:
多高电压

网友:
太牛了,我也想做一个,危险不?高手们

网友:
怎么叫马克思发生器呢

网友:
这个科普了,比想象中的要简单些~

网友:
高压危险~

网友:
这是原理图,

网友:
看到高压包!!   就有些害怕!

网友:
回复 网友F:

“马克思”是姓,姓马克思的人发明了此装置,故名。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奥, 学习啦,这马克思家族不但搞政治,也搞电子

网友:
回复 网友F:

此电路名为“马克思发生器”,实际却是一位俄罗斯人首先提出的(大概是在1914年,所以不能说是苏联人),但他并未做出来。
大约是1923年,才实际做出来。此时那位卡尔·马克思已经去世40年。是不是同一家族,存疑。

网友:
回复 网友G:

涨姿势了,,

网友:
太厉害啦!!!崇拜啊 !!

网友:
技术宅改变世界!!!!

国民技术MCU代理-18319049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