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h头文件

楼主:
      请问谁那有msp430g2553.h头文件1.5版本的?我安装的IAR里是这个版本头文件Rev. 1.0, Setup。找不到DMA相关寄存器。按照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里说法2553应该也有DMA这个功能的啊。我感觉是我安装的IAR版本比较低,所以头文件里没有相关寄存器。
      不知哪位编译器里msp430g2553.h 头文件版本较高,看看有没有DMACTL0这些与DMA相关的寄存器控制字没。有的麻烦分享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
楼主您好,G2553是没有DMA的,并不是头文件的问题。user‘s guide是对全系列产品所有模块的汇总说明,针对某一个型号有那种外设,要看datasheet。

网友:
datasheet上有该器件的所有寄存器定义,头文件应该和datasheet是对应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哦,原来2553没有DMA啊, 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里说msp430x2xx有DMA功能,我以为2553也有。我说怎么在2553datasheet中没有找到相应管脚。
   也是,user‘s guide是对全系列产品所有模块的汇总说明。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