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默认时钟延时定时的问题

楼主:
MSP430关于延时时间的问题。
#include
/*
* main.c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P1DIR |= BIT0;
        P1OUT &= ~BIT0;
        while(1)
        {
                P1OUT ^= BIT0;
                for(i=0; i<8333; i++)
                        {
                                for(j=0; j<10; j++);
                        }
        }
}
这个延时大概是1S,也就是灯一亮一灭是1S的时间。具体算法:

默认时钟:大约是1M的,这个《MCU工程师炼成记》和 数据手册里面都有提到。
两个For循环大概是6个时钟吧?   这个是欢迎高手来批评指正
8333*10*6=499980个指令。乘上2也就大约是100 0000了。1M时钟执行100 0000条指令的时间是1S。单周期的。

网友:
for循环需要几条指令通过debug看汇编代码一目了然,不用大概猜测。
for循环的延时通常算法是:8333*10*T+8333*T,T是指一个for的单周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指点。赞一个!

网友:
有郑州的430高手没

你好,我想找个工程师帮我做个板子,用430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郑州的,但我不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