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S003F3芯片死机问题的解决

楼主(2013-11-14):
关于STM8S003F3芯片死机问题的解决
各位大虾,我现在用STM8S003F3做一个简单的门禁控制器,,做出来后,机器用了两天就死机,状态是指示灯亮着,机器按键没有用,断电重新上电又有用,能正常使用,用了两天后又会死机,求帮助啊大虾,
不知道是不是8脚 VACP上面的电容有问题,这个电容我用的680NF,请各位兄弟帮助啊,
控制器
指示灯
faint
门禁
上电

网友A(2014-05-13):
我也正在用stm8s003,能分享一下么,我现在还不会用这东西烧程序进去。 谢谢!!

网友B(2014-08-06):
1)
VCAP 电容
STM8S 的 VCAP 电容是一个很特别的电容。它是STM8S 的内核的工作电压。需要在外
部加一个外部的电容,以保证内核工作电压的稳定。一般推荐1uF 的瓷片电容。1uF 的
瓷片电容在进行 PCB 布线时,必须要尽可能地靠近 VCAP 引脚,一直靠近到不能再靠
近为止。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STM8L 系列上没有此电容)
2)
-
VDD 和 VSS 电源引脚上,建议加上退耦电容(10uF 点解电容和 0.1uF 瓷片电容)
-
在用电源对 VDDIO_x 和 VSSIO_x 的引脚上,建议加上退耦电容(10uF 点解电容和
0.1uF 瓷片电容)。或者至少加上一个 0.1uF 瓷片电容。
-
若在电路中,有用到外部的设备(如 FLASH, 24C02 等),建议在其电源上加上退耦
电容(10uF 点解电容和 0.1uF 瓷片电容)。或者至少加上一个1uF 瓷片电容。最好不要使
其与 MCU 共地。
3)
地线
在开始 PCB 布线前,需要全局考虑 GND 的走向。在设计中注意电流回路,特别是
MCU 电流回路要与其他大电流的回路分开。过孔在线路中有阻抗,容易造成的GND 电
势不同,尽可能 GND 布在 PCB 的一面上。不建议 GND 走过孔。不建议在 GND 线上加
跳线连接。
4)
复位
-
对于 STM8 的应用,NRST 复位脚,因内部有一个弱上拉电阻。在应用时可复位电路可
只用一个外部的瓷片电容就(一般在 100nF-0.1uF)就可以。也可按照通常的方式加一个
上拉电阻(4.7K-10K)。
5)
SWIM 调试接口
建议在 SWIM 引脚上,接一个上拉电阻,以保持其数据可靠稳定(4.7K-10K)。
6)
STM8 时钟
建议采用内部的 RC 时钟作为主时钟。针对一些 STM8S 产品,使用外部时钟, MCU 的
抗干扰性能稍弱。又对时钟精度有特别的要求,可用外部的时钟作为一个参考时钟去校
验内部的 RC 时钟,仍使用内部 RC 作为主时钟,可避免使用外部时钟抗干扰的问题。
7)
I2C接口
STM8 是真正开路输出的接口。在作为一般 GPIO 时,需加上拉电阻。

网友B:
不知对你有用否,再问一句,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