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分频器和预分频器

楼主(2013-11-14):
分频器和预分频器
分频器是什么东西??他的功用是什么??他和预分频器有什么区别
分频器

网友A:
分频器就是把频率高的信号的频率降低,如,40M的二分频后就成为20M了。
预分频,还是分频器,是整个分频器的一部分,一般是在前级。
分频器有数字信号(脉冲信号)分频器、有模拟信号分频器。
分频器的分频倍数,二分频容易实现。多倍分频可以由单级实现,也可以由多级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