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助学系列-nCEO管脚设置】

楼主:
在v2.00版本助学开发板上,扩展口101引脚为nCEO管脚,假如我们把它当做普通I/O管脚而不做设置的话,就会出现如下错误  Can't place pins assigned to pin location Pin_101.

101管脚是nCEO,那么什么是nCEO,我们该怎样设置它为普通管脚呢?
先说下设置,不同版本的Quartus界面不同,在此只说菜单层次,Assigment——》device——》device and pin options——》dual-purpose pins,将nCEO设置为use as regular I/O,大功告成。这样nCEO就可以被当做普通I/O管脚使用。或者使用Tcl进行设置set_global_assignment -name CYCLONEII_RESERVE_NCEO_AFTER_CONFIGURATION "USE AS REGULAR IO"
下面说说nCEO是干什么用的。
nCEO 下载链期间始能输出。在一条下载链中,当第一个器件配置完成后,此信号将始能下一个器件开始进行配置。下载链上最后一个器件的nCEO悬空。
nCE是专用输入脚。这个脚是一个低电平有效的片选使能信号。nCE 脚是配置使能脚。在配置,初始化以及用户模式下,nCE 脚必须置低。在多个器件的配置过程中,第一个器件的nCE 脚要置低,它的nCEO 要连接到下一个器件的nCE 脚上,形成了一个链。nCE 脚在用JTAG编程模式下也需要将nCE 脚置低。简单地说只有一个FPGA时nCEO可以用作普通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