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LPC1114之模拟指针式时钟

楼主:
现在很多手机上,不仅有数字时钟,还有指针式时钟作为装饰,比如右面这张图,如果自己动手做一个的话,岂不是很好玩。      指针式时钟,我以前动手做了一个,不过,那时候用LCD12864做的,由于LC12864的分辨率问题,实际效果还是不怎么样,显示的时候指针并不直,会有些歪。这段时间学习了LPC1114和TFT彩屏模块,于是,重新修改了之前的代码,在之前的基础上,重新做了一个。

准备工作
        硬件:LPC1114
                  TFT彩屏模块(ILI9325)

       软件环境:KEIL MDK4.60

万事俱备,接下来慢慢构思和编写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指针式时钟,我们如何来实现呢???让我以电脑自带的指针式时钟说起·······
   大家可以看出,所谓的指针式时钟,不过是一个圆形的表盘,然后从圆心坐标画出来三根线,这三根线就叫做时针、分针、秒针,随着时间的流逝,秒针、分针、时针按照自己的步伐行进,即秒针每一秒前进一步,秒针走一圈后分针前进一步,分针走一圈后时针在前进一步,(貌似小学生也懂啊~~),好吧~~废话少说!现在开始讲讲如何来实现!
      从我刚才的描述中,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因为我说了,所谓的指针式时钟,不过是一个圆形的表盘,然后从圆心坐标画出来三根线。圆形的表盘??从圆心坐标画出来三根线??这对于我们来说,不就是一个画圆函数+画线函数么?没错,这就是全部的奥秘!
      如图, 模拟指针式时钟=圆+直线!

未完待续·········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了上面的讲解,接下来,让我们分两步走:
      第一步:画圆盘
      第二步:画指针

1.画圆函数-----实现时钟表盘显示
/*******************************************/
/* 函数功能:画圆                          */
/* 入口参数:x0,y0  圆心坐标               */
/*           r      半径       */
/*******************************************/
void TFT_DrawCircle(uint16 x0, uint16 y0, uint16 r)
{
        uint16 a,b;
        int16 di;
        a=0;b=r;
        di=3-(r<<1);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while(a<=b)
      {
           TFT_DrawPoint(x0-b,y0-a);             //3
           TFT_DrawPoint(x0+b,y0-a);             //0
           TFT_DrawPoint(x0-a,y0+b);             //1
           TFT_DrawPoint(x0-b,y0-a);             //7
           TFT_DrawPoint(x0-a,y0-b);             //2
           TFT_DrawPoint(x0+b,y0+a);             //4
           TFT_DrawPoint(x0+a,y0-b);             //5
           TFT_DrawPoint(x0+a,y0+b);             //6
           TFT_DrawPoint(x0-b,y0+a);

           a++;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if(di<0)di +=4*a+6;
        else
       {
          di+=10+4*(a-b);
          b--;
        }
       TFT_DrawPoint(x0+a,y0+b);
   }
}

2.画直线---实现指针
/**********************************************/
/* 函数功能;画直线                           */
/**********************************************/
void TFT_DrawLine(uint16 x1, uint16 y1, uint16 x2, uint16 y2)
{
        uint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TFT_DrawPoint(uRow,uCol);//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有了以上的两个函数,我们先把时钟的表盘画出来:
3.初始化表盘
/*========================================================================*/
/* Name:init_Point_Clock()                                                                                                    */
/* Function:初始化表盘                                                                                                    */
/* 参 数:(C_x,C_y):表盘中心坐标                                                                                                    */
/* C_r :表盘半径                                                                                                    */
/* */
/*========================================================================*/
void init_PointClock(uint16 C_x,uint16 C_y,uint16 C_r)
{
uint8 i;

TFT_DrawCircle( C_x,C_y,C_r);
for(i=0;i<60;i++)
{
if((i%5)==0)//画时刻度
{
TFT_DrawLine(TFT_TimeX(C_x,C_r,i),TFT_TimeY(C_y,C_r,i),TFT_TimeX(C_x,C_r-15,i),TFT_TimeY(C_y,C_r-15,i));
}
else //画分刻度
{
TFT_DrawLine(TFT_TimeX(C_x,C_r-10,i),TFT_TimeY(C_y,C_r-10,i),TFT_TimeX(C_x,C_r-5,i),TFT_TimeY(C_y,C_r-5,i));
}
}

}

来看一下效果:

        下面,我们来画指针。
         以秒针为例,我们知道两个点成线,其中一个点是表盘的圆心坐标,另外一点随着时间而变化,秒针每一秒走过的角度是固定的,那么能不能根据圆点坐标和走过的角度画出来秒针呢?答案是肯定的。

4.计算指针的X坐标
/***************************************************
函数名称:TFT_TimeX()
函数功能:计算指针的X坐标
输入参数:circle_x:圆心横坐标
Length :半径长度
Angle :角度
输出参数: x坐标
****************************************************/
uint16 TFT_TimeX(uint16 circle_x,uint16 Length,uint16 Angle)
{
uint8 x;
if((Angle>0) && (Angle<=15))
{
x = circle_x + Length * (sin(PI * Angle / 30));
}
else if(Angle > 15 && Angle <= 30)
{
x = circle_x + Length * cos((PI * Angle) / 30 - (PI / 2 ));
}
else if(Angle > 30 && Angle <= 45)
{
x = circle_x - Length * sin((PI * Angle) / 30- PI);
}
else
{
x = circle_x-Length * cos((PI * Angle) / 30 - ((3 * PI) / 2));
}
return x;
}

5.计算指针的Y坐标
/***************************************************
函数名称:TFT_TimeY()
函数功能:计算指针的Y坐标
输入参数:circle_y:圆心纵坐标
Length :半径长度
Angle :角度
输出参数: Y坐标
****************************************************/
uint16 TFT_TimeY(uint16 circle_y,uint16 Length,uint16 Angle)
{
uint8 y;
if((Angle>0) && (Angle<=15))
{
y = circle_y - Length * (cos(PI * Angle / 30));
}
else if(Angle > 15 && Angle <= 30)
{
y = circle_y + Length * sin((PI * Angle) / 30 - (PI / 2 ));
}
else if(Angle > 30 && Angle <= 45)
{
y = circle_y + Length * cos((PI * Angle) / 30- PI);
}
else
{
y = circle_y - Length * sin((PI * Angle) / 30 - ((3 * PI) / 2));
}
return y;
}

6.画指针
void Display_Point(uint16 C_x,uint16 C_y,uint16 leght,uint16 time) //指针显示
{
uint16 xstart;
uint16 ystart;
uint16 xend;
uint16 yend;

xstart=C_x;
ystart=C_y;
xend=TFT_TimeX(C_x,leght,time);
yend=TFT_TimeY(C_y,leght,time);
TFT_DrawLine(xstart,ystart,xend,yend); //画指针

}

现在,工作全部做完了,表盘有了,指针也会画了,剩下的内容就很简单了。先初始化表盘,不断刷新显示时、分、秒指针,时钟就走起来了!!自己试试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只是显示一个简单的指针式时钟,岂不是太无聊?!我做了四4种表盘和四种指针,可以用按键任意切换,同时加入数字时钟,方便大家看时间。

  1.四种表盘(其实是5种,那一个忘了拍了,视频里有)

1.四种指针类型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于LPC1114的模拟指针式时钟设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没写完呢,下面的内容更精彩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你做的真心强大,我有个不明白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每画一次指针,不就在屏幕上留下痕迹了吗,你是怎么做到画下一时刻的指针时把上一时刻的指针清楚的呢?
另外,我发现你做的这个指针的长度不会到达刻度的位置,如果指针很长,能到达刻度位置,如何保证指针划过刻度的时候,刻度不会被抹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并不是秒针走一圈分针走一步,分针走一圈时针走一步,而是秒针走一步,分针和时针都走一点,只是分针和时针走的很小,不容易发现罢了,win7小工具就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你说的才对!

网友:
问的好啊!
1.你问:每画一次指针,不就在屏幕上留下痕迹了吗?你是怎么做到画下一时刻的指针时把上一时刻的指针清楚的呢?
   我答:以这张图片中的时候总为例,指针是蓝色的,屏幕是黑色的,画指针的时候肯定是有颜色的,怎么做到画下一时刻的指针时把上一时刻的指针清楚的呢? 我的做法是这样的:先把上一时刻的指针以背景颜色画出,这样看起来不就是消去了么?然后     用指针的颜色再画出这一时刻的指针。就像这张图,先把上一时刻的指针用黑色画出来,再用蓝色画出来这一时刻的指针。

2.你问:如果指针很长,能到达刻度位置,如何保证指针划过刻度的时候,刻度不会被抹掉?
   我答:这个很好解决,为啥呢??因为指针的长度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就是说我想让他多长就是多长,第6个函数里面有个参数就是长度,你看下是不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个问题:我知道指针可以设置长短,我想问的是如果设置的指针很长的话,能够能到达刻度或者数字的位置,如何保证指针划过刻度或数字的时候,刻度和数字不会被抹掉?
第一个问题:如果背景不是纯黑,如果是幅图片,是不是就要重画图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1.指针很长的话,能够能到达刻度或者数字的位置,保证指针划过刻度或数字的时候,刻度和数字不会被抹掉,那就再画一次刻盘
2.如果背景不是纯黑,如果是幅图片,是不是就要重画图片了?
前些日子做的就是背景是一幅图片的时钟,我只是时钟的部分重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楼主真是太厉害了,佩服之极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 不要这么说,平时自己多想想,多查查资料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倒是用ucgui做过时钟,不过编程水平不行,做出来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