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D 转换结果狂跳的问题

楼主:
uint mega16_ad()
{
         uint addata;
         DDRA=0X00;
         PORTA=0X00;
         cli();
         ADMUX        = 0x00;
         ADCSRA=0x87;
         ADCSRA|=BIT(ADSC);
         ACSR= 0x80;
         SFIOR |= 0x00;
         while(!(ADCSRA&(BIT(ADIF))));
         addata=ADCL;
         addata=addata+ADCH*256;
         ADCSRA|=BIT(ADIF);
         ADCSRA=0X00;
     sei();
         return addata;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port_init();
         MCUCR  = 0x00;
         MCUCSR = 0x80;//禁止JTAG
         sei();//开全局中断
}

int main(void)
{
         uint i;
         uchar ad0[4]={0,0,0,86,86};//初始值
        init_devices();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clear();//清屏
        DDRD  =0xff;
         while(1)
         {
         int xx=mega16_ad();
         itoa(xx,ad0,10);// int to uchar
         for(i=0;i<=4;i++)                                        //显示转换的数值
                {
                         LCD_write_char(i,0,ad0[i]);
                         _delay_ms(10);
                 };
                 _delay_ms(10);
                 LCD_write_str(0,1,"yes?+2");//第二行显示
                PORTD =0xcd;//点亮LED
         }

初学单片机,看着手册设定的各个寄存器,现在AD转换的结果在400~500之间狂调,用的外部参考电压5V也不至于这样吧,
还有一点不理解的,ADCH+ADCL,应该显示在0-255之间,怎么会一直显示400~500呢?
硬件环境是在X宝买的M16最小系统,看原理图AVCC aref连在一起的。
求大神指点一下,上述不妥之处无喷,毕竟谁都有第一次吧。

网友:
一般用参加都不直接接电源而是另外的基准源会更好一点。另外你采集的电压是不是也变化呢。还有跳很正常。但你的这个值跳得幅度很大。你采集个几十次然后取均值。再显示。试试看。看均值是不是也变化还是那么大。

网友:
没看到软件滤波,不知道楼主的硬件没有有做滤波处理?如果硬件没有,必须要进行软件滤波的

网友A:
你采的电压可能就不稳,最好把电路贴出来看看

网友:
额,现在我对数据不处理,直接显示ADCH+ADCL。数据居然可以从100-1023,神啊,求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采的电压可能就不稳,最好把电路贴出来看看

我把原理图贴上来了,帮我看看,谢谢指点。

网友:
输入端我没做滤波,直接拉的5V,现在情况是,adc0如果接5V的话显示1023,数字也稳定。没有输入的话,居然可以0-1023的调,呃呃呃,无语了,感觉应该是滤波的问题,要是滤波的话,该怎么选择电容呢?

网友:
增加数字滤波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算法问题 建议你采用均值滤波  来减少外界干扰

网友:
可采用均值滤波+1阶滞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