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通信的问题

楼主:
实验板上的红外通信模块,试了之后发现不好使,自己尝试将解码程序重新写了一遍,再用串口调试助手来显示解码的结果,依旧没成功,红外通信的协议时NEC协议,弄了有一段时间了,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傅,给点建议,不胜感激,keil环境中的程序在附件中,因为自己主要改动的是中断解码程序,关于1cd显示的还没删掉,希望不要介意,解码的的部分我都进行注释了,再次感谢~~~~!!!

网友:
没有搞过这个通讯。帮你顶吧。

给你提供个思路吧。
1、检查发射与接收信号是否正常。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接收到信号,或信号奇变情况。你说的“发现不好使”,到底是怎么不好使,应该找找原因。是不是因为最初的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2、如果接收到的信号正常,再在调试中查看接收到的一组数据,与发射的数据有什么区别,找一找解码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
谢了,我最近在找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