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L78/G14的电子密码锁开发进程

楼主:
基于RL78/G14的电子密码锁开发进程

先发个贴,星期天再填内容

网友:
提示帖子不能编辑了,只好跟帖了,这点有点不习惯。由于时间比较紧张,最近工作较忙,慢慢的更新进程了,希望管理员能谅解。找了一个简单的题目来学习RL78/G14,以下是项目的整体框图。

内容比较简单,其实用51单片机足以搞定,这里选择用此方案,工作了,业余时间比较少,再加上俺是最后一批(谢谢管理员莎莎的惦记)。不说了,说多都是泪~~

网友:
大体思路

通过连接单片机的矩阵键盘输入密码,RL78G14将用户输入的密码与预先保存的密码进行对比,从而判断密码是否正常。G14的相关引脚产生高电平来控制三极管控制开锁or报警。

网友:
报警电路

采用的是有源蜂鸣器,这个用在保险柜上报警的,效果嘎嘎的,声音老响了,驱动也简单,利用单片机的IO口来控制三极管驱动。

网友:
键盘输入电路

采用的是以前自己在学校参加比赛做的一个4X4的矩阵按键模块,原理图如下图所示(从一个PDF中截图下来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震动传感器模块

震动传感器采用 MEC 原装震动开关 SW-520D,灵敏度高,对环境震动敏感,一般用来检测周围环境的震动强度。 模块在无震动或者震动强度达不到设定阈值时, 数字口输出高电平, 当外界震动强度超过设定阈值时, 模块数字口输出低电平。 小板数字量输出可以与单片机直接相连, 通过单片机来检测高低电平, 由此来检测环境的震动。模块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
LCD显示模块

采用的是OLED 12864进行数据显示,加上按键一起实现人机交互工作。现传上几个OLED的例程,如果你刚好看见了,希望对各位看官有丝用处。

网友:
主程序流程图如下图所示,包括按键扫描和键功能程序两个部分。

系统启动后不断进行按键扫描,判断是否键按下。若无按键按下则继续扫描,有键按下则转入键功能模块,判断是什么键被按下,然后转入相应的功能程序,执行完毕后转到键扫描程序。

网友:
键功能流程图

网友:
密码设置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