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IO口是什么状态?
当我配置过PxDIR以后,PxOUT全1还是全0,还是不确定?这个在寄存器里面一会一变。看不明白呀。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11-15):
结论得出来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提醒。

Unchanged是不变的意思。也就是说CPU复位的时候PxOUT保持不变,你之前配置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我做了如下实验:看看有什么不足。
首先配置
        P1DIR = 0xff;
        P1OUT = 0x00;
Debug
复位CPU,然后开始运行2遍。
结果
        P1DIR = 0xff;
        P1OUT = 0x00;
然后我编辑代码
        P1DIR = 0xff;
        //P1OUT = 0x00;/*屏蔽了*/
Debug
复位CPU,然后运行2遍
结果同上。

接着我编辑代码如下
        P1DIR = 0xff;
        P1OUT = 0xff;
Debug,复位Cpu,运行两遍。
结果同配置。
最后
        P1DIR = 0xff;
        //P1OUT = 0xff;/*屏蔽*/
结果同2.
Debug操作同上。
得到的结果是:
        P1DIR = 0xff;
        P1OUT = 0xff;

/***********************************************************************************************************/
这也就证实了,你复位之前P1OUT是什么状态,复位之后,只要不改变P1OUT,P1OUT还是复位前的状态。欢迎大家验证讨论。
/***********************************************************************************************************/

网友:
可以在CCS debug模式下查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8582-1-1.html

网友:
PxOUT  复位后是0吧,可以看user's guide确定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并不是固定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用户手册上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unchanged , 那看来就是随机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unchanged是不变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以为你的复位是上电复位呢,上电复位应该是随机了(或者大多数情况下是0)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电复位的时候我还没看过呢。

网友:
复位之后应该是随机的值,试了几次,应该跟上次的配置没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