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nd timeouts

楼主:
64G的iNand(SDIN7DU2-64G)在uboot时总检测不到,发现下面函数总超时返回,一直不知何故,大容量eMMC在这里有什么讲究吗?
int mmc_send_op_cond(struct mmc *mmc){

。。。。。
        /* Some cards seem to need this */
        mmc_go_idle(mmc);
        do {
                cmd.cmdidx = MMC_CMD_SEND_OP_COND;
                cmd.resp_type = MMC_RSP_R3;
                cmd.cmdarg = OCR_HCS | mmc->voltages;
                cmd.flags = 0;
                err = mmc_send_cmd(mmc, &cmd, NULL);
                if (err)        return err;
                udelay(1000);
        } while (!(cmd.response[0] & OCR_BUSY) && timeout--);

        if (timeout <= 0)
                return UNUSABLE_ERR;
。。。

网友:
iNand clk 上的电容改成100pf 试试。

网友A:
时钟线上只有一个22ohm的电阻,没有接电容. 刚才看了一下,发现从发第一个cmd0开始,就超时.从网上了解,说是在发命令前要有74clk的时钟等待MMC内部初始化好,看代码是延时1000us应该差不多了.不知是哪里做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线上只有一个22ohm的电阻,没有接电容. 刚才看了一下,发现从发第一个cmd0开始,就超时.从网上了解,说是在发命令前要有74clk的时钟等待MMC内部初始化好,看代码是延时1000us应该差不多了.不知是哪里做的 ...
没接那么肯定是不行的!你们的硬件工程师也够牛X的。小了都不行这个电容。飞线接上测试。

网友:
多谢. 我们硬件板上的时钟就是从CPU出来后,通过一个22ohm的电阻直接连接在iNand的时钟线上了,没有连电容,看到参考电路上有,哎.请问这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 另外,参考板上接的是一个15PF电容,cmd8也是超时的,cmd1也要执行十遍左右,才开始执行cmd2. 或许参考板上的也有点小了?

网友:
接了200pf旁路电容后,仍然超时.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