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助学系列-12864显示的verilog实现】

楼主:
12864是手中比较常用的LCD显示屏。今天在助学板子上试一下12864,板子上没有12864的接口,需要自己设计一个。这里使用8根数据线加E、R/W、RS三根控制线。要输入显示的数据在此被设置为固定数值。
/*************************************************************

*************************************************************/

module lcd12864(
clock, //系统时钟输入
reset_n, //系统复位输入
//in_data, //输入的要显示的数据
LCD_RS, //LCD的寄存器选择输出信号
LCD_RW, //LCD的读、写操作选择输出信号
LCD_E, //LCD使能信号
lcd_data, //LCD的数据总线(不进行读操作,故为输出)
);
input clock;
input reset_n;
//input in_data;
output reg LCD_RS; //LCD的寄存器选择输出信号
output LCD_RW; //LCD的读、写操作选择输出信号
output LCD_E; //LCD使能信号
output reg [7:0]lcd_data; //LCD的数据总线(不进行读操作,故为输出)
reg [31:0] in_data = 32'd2294967296;
// wire [31:0] in_data;
reg clock_lcd; //LCD时钟信号
reg [15:0]cnt; // CLK频率为50MHz, 产生LCD时钟信号, 10Hz
always @(posedge clock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 (!reset_n)
begin
cnt <= 16'b0;clock_lcd <= 0;
end
else if(cnt == 49999)
begin
cnt <= 0;clock_lcd <= ~clock_lcd;
end
else cnt <= cnt +1'b1;
end
/*******************************************************************

*********************************************************************/
reg [8:0] state; //State Machine code
parameter IDLE = 9'b00000000; //初始状态,下一个状态为CLEAR
parameter SETFUNCTION = 9'b00000001; //功能设置:8位数据接口
parameter SETFUNCTION2 = 9'b00000010;
parameter SWITCHMODE = 9'b00000100; //显示开关控制:开显示,光标和闪烁关闭
parameter CLEAR = 9'b00001000; //清屏
parameter SETMODE = 9'b00010000; //输入方式设置:数据读写操作后,地址自动加一/画面不动
parameter SETDDRAM = 9'b00100000; //设置DDRAM的地址:第一行起始为0x80/第二行为0x90
parameter WRITERAM = 9'b01000000; //数据写入DDRAM相应的地址
parameter STOP = 9'b10000000; //LCD操作完毕,释放其控制
wire[7:0] disp_1,disp_2,disp_3,disp_4,disp_5,disp_6,disp_7,disp_8,disp_9,disp_10;
//+8'h30为转换为ASCII
assign disp_1 =in_data/32'd1000000000+8'h30;
assign disp_2 =in_data%32'd1000000000/32'd100000000+8'h30; //1011 1110 1011 1100 0010 0000 000
assign disp_3 =in_data%32'd100000000/32'd10000000+8'h30; //1001 1000 1001 0110 1000 0000
assign disp_4 =in_data%32'd10000000/32'd1000000+8'h30; //1111 0100 0010 0100 0000
assign disp_5 =in_data%32'd1000000/32'd100000+8'h30; //1100 0011 0101 0000 0
assign disp_6 =in_data%32'd100000/32'd10000+8'h30; //1001 1100 0100 00
assign disp_7 =in_data%32'd10000/32'd1000+8'h30;
assign disp_8 =in_data%32'd1000/32'd100+8'h30;
assign disp_9 =in_data%32'd100/32'd10+8'h30;
assign disp_10 =in_data%32'd10+8'h30;
reg flag; //标志位,LCD操作完毕为0
reg [5:0] char_cnt;
reg [7:0] data_disp;

assign LCD_RW = 1'b0; //没有读操作,R/W信号始终为低电平

assign LCD_E = (flag == 1)?clock_lcd:1'b0; //E信号出现高电平以及下降沿的时刻与LCD时钟相同

always @(posedge clock_lcd or negedge reset_n) //只有在写数据操作时,RS信号才为高电平,其余为低电平

begin
if(!reset_n)
LCD_RS <= 1'b0;
else if(state == WRITERAM) //写数据
LCD_RS <= 1'b1;
else
LCD_RS <= 1'b0; //写指令
end
/**************************************************************************
// State Machine
**************************************************************************/

always @(posedge clock_lcd or negedge reset_n)

begin
if(!reset_n)
begin
state <= IDLE;
lcd_data <= 8'bzzzzzzzz;
char_cnt <= 5'b0;
flag <= 1'b1;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
IDLE:
begin
state <= SETFUNCTION;
lcd_data <= 8'bzzzzzzzz;
end
SETFUNCTION:
begin
state <= SETFUNCTION2;
lcd_data <= 8'h30; // 8-bit 控制界面,基本指令集动作
end
SETFUNCTION2:
begin
state <= SWITCHMODE;
lcd_data <= 8'h30; // 清屏
end
SWITCHMODE:
begin
state <= CLEAR;
lcd_data <= 8'h0c; // 显示开关:开显示,光标和闪烁关闭
end
CLEAR:
begin
state <= SETMODE;
lcd_data <= 8'h01;
end
SETMODE:
begin
state <= SETDDRAM;
lcd_data <= 8'h06; // 输入方式设置: 数据读写后,地址自动加1,画面不动
end
SETDDRAM:
begin
state <= WRITERAM;
if(char_cnt == 0) //如果显示的是第一个字符,则设置第一行的首字符地址
begin
lcd_data <= 8'h80; //Line1
end
else if(char_cnt ==16)//第二次设置时,是设置第二行的首字符地址
begin
lcd_data <= 8'h90;
end
else if(char_cnt == 32)
begin
lcd_data <= 8'h88;
end
else if(char_cnt == 48)
begin
lcd_data <= 8'h98;
end
end
WRITERAM:
begin
if(char_cnt <= 15)
begin
char_cnt <= char_cnt + 1'b1;
lcd_data <= data_disp;
if( char_cnt == 15 )
state <= SETDDRAM;
else
state <= WRITERAM;
end
else if( char_cnt >= 16 && char_cnt <= 31)
begin
lcd_data <= data_disp;
state <= WRITERAM;
char_cnt <= char_cnt + 1'b1;
if( char_cnt == 31 ) //返回SETDDRAM修改写地址
state <= SETDDRAM;
else
state <= WRITERAM; //
end
else if(char_cnt >= 32 && char_cnt <= 47)
begin
lcd_data <= data_disp;
state <= WRITERAM;
char_cnt <= char_cnt + 1'b1;
if( char_cnt == 47 )
state <= SETDDRAM;
else
state <= WRITERAM;
end
else if(char_cnt >= 48 && char_cnt <= 63)
begin
lcd_data <= data_disp;
state <= WRITERAM;
char_cnt <= char_cnt + 1'b1;
if( char_cnt == 63 )
state <= SETDDRAM;
else
state <= WRITERAM;
end
end
STOP: state <= STOP;
default: state <= IDLE;
endcase
end
end

always @(char_cnt) //输出的字符

begin
case (char_cnt)
6'd0: data_disp <= 8'h20;
6'd1: data_disp <= 8'h20; //
6'd2: data_disp <= 8'hB5;
6'd3: data_disp <= 8'hE7; //
6'd4: data_disp <= 8'hD7;
6'd5: data_disp <= 8'hD3; //
6'd6: data_disp <= 8'hB9;
6'd7: data_disp <= 8'hA4; //
6'd8: data_disp <= 8'hB3;
6'd9: data_disp <= 8'hCC;
6'd10: data_disp <= 8'hCA;
6'd11: data_disp <= 8'hC0;
6'd12: data_disp <= 8'hBD;
6'd13: data_disp <= 8'hE7;
6'd14: data_disp <= 8'h20;
6'd15: data_disp <= 8'h20;
6'd16: data_disp <= 1;
6'd17: data_disp <= 1;
6'd18: data_disp <= 1;
6'd19: data_disp <= 1;
6'd20: data_disp <= "E";
6'd21: data_disp <= "E";
6'd22: data_disp <= "W";
6'd23: data_disp <= "O";
6'd24: data_disp <= "R";
6'd25: data_disp <= "L";
6'd26: data_disp <= "D";
6'd27: data_disp <= 1;
6'd28: data_disp <= 1;
6'd29: data_disp <= 1;
6'd30: data_disp <= 1;
6'd31: data_disp <= 1;
6'd32: data_disp <= "F";
6'd33: data_disp <= "P";
6'd34: data_disp <= "G";
6'd35: data_disp <= "A";
6'd36: data_disp <= 8'hD6;
6'd37: data_disp <= 8'hFA;
6'd38: data_disp <= 8'hD1;
6'd39: data_disp <= 8'hA7;
6'd40: data_disp <= 8'hCF;
6'd41: data_disp <= 8'hB5;
6'd42: data_disp <= 8'hC1;
6'd43: data_disp <= 8'hD0;
6'd44: data_disp <= 8'h20;
6'd45: data_disp <= 8'h20;
6'd46: data_disp <= 8'h20;
6'd47: data_disp <= 8'h20;
6'd48: data_disp <= disp_1;
6'd49: data_disp <= disp_2; //
6'd50: data_disp <= disp_3;
6'd51: data_disp <= disp_4;
6'd52: data_disp <= disp_5;
6'd53: data_disp <= disp_6;
6'd54: data_disp <= disp_7;
6'd55: data_disp <= disp_8;
6'd56: data_disp <= disp_9;
6'd57: data_disp <= disp_10;
6'd58: data_disp <= 8'h20;
6'd59: data_disp <= 8'h20;
6'd60: data_disp <= 8'h20;
6'd61: data_disp <= 8'h20;
6'd62: data_disp <= 8'h20;
6'd63: data_disp <= 8'h20;
//default : data_disp <= 8'd20;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果断收藏,好东西啊,等忙完了,试试FPGA驱动12864.

网友:
其实这样显示,很不方便的。
就是说如果现在显示的是“EEWOLD”,要把它转为HELLO!,就要改六次(分别是六行代码的字符)。
不像C语言那样,定义字符数组,一次改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定义字符串,按位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这里,verilog比VHDL方便,有隐式的类型转换,VHDL要自己写个函数。

网友:
提供一个思路。

用户显示需求 <-> 双口RAM  <-> 12864控制逻辑 <-> 12864

这样代码就有实用意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提供思路

网友:
经典的显示思路!发挥FPGA的绝对优势!!
用户显示需求(API) <-> 双口RAM 12864控制逻辑(HAL Drivers) <-> 12864(HardWare)
赞一个!!

网友:
  写的不错

但还是要注意发挥fpga的长处哦

网友:
kdy给的思路非常好,这就是所谓的 方法和思路, 往往比具体的实现更有价值

网友:
FPGA 12864

想法很好 不晓得实际怎么样

网友:
学习了,,fpga还没入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很稳定!!为了让自己写的代码运行稳定应注意哪些基本事项呢

网友:
跟着楼主学习了,刚开始接触VHDL,EP1C6~~

网友:
正在看lcd的显示 这么短的时间不知道能不能把verilog学好 先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我也要变强

网友D:
好东西,待会试试  看看能不能我的板子用。最近几天忙了好久的FPGA驱动12864,但是不知怎么的编译通过了,检查程序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不显示字。

网友:
我只是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待会试试  看看能不能我的板子用。最近几天忙了好久的FPGA驱动12864,但是不知怎么的编译通过了, ...

你好,我也是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12864不显示,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引脚还要接电阻吗,我的12864为什么不显示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也是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12864不显示,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记得好像出东西了  应该是对比度的问题。歪歪显示器,看看,若果还没有,那就不知道了。时间太久,都忘了。

网友F:
请问楼主有写过动态的例子么  求助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有写过动态的例子么  求助啊

你说是数字动态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是数字动态显示吗?

是的 是的 楼主 就是我做的一个频率计 要动态显示在液晶上。求帮助呀,,,

网友:
VCC接板子上的5V,背光A、K接板子上3.3V和GND,为什么板子上的LED变得很暗啦?板子的输出电流不够?
请教!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果断新建工程,烧到板子中,RUN。。。。。

网友:
这个程序没有使用价值,在项目里不可能这么编,用上一个双端口RAM,会更好

网友:
谢谢楼主,对学习怎么设计接口程序有帮助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
楼主写没有写过动态显示啊,我打算写一个计数器,就是计脉冲个数,最终得出电机转速,并通过按键可以设置转速,都写了两天了,试了很多次了出来都是乱码不得行,求楼主指点指点

网友G:
汉字怎么显示???用查表的方式吗?

网友:
很好很强大,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汉字怎么显示???用查表的方式吗?

这个是直接查国标码写在代码里的,可以使用查表的方式,这个屏幕是有字库的,不过qii并不支持把汉字转换成国标码的功能

网友:
非常好。非常感谢

网友:
怎么没有PSB管脚啊

网友:
版主 你好 我是FPGA的萌新一枚  斗胆不才根据你的程序进行改编了一下,想做一个键盘控制12864显示,但是发现,但键盘摁下6和7 时  12864就会出现花屏的情况。 能帮忙看一下是那边出的问题吗  下面附有我改的代码

module lcd(//针对型号为RT12864-S
                        input Sys_Clk,
                        input Rst,
                        input down,
                        input right,
                        input data_in,
                        input clear,
                        input [7:0] data,
                        output reg LCD_RS,
                        output LCD_RW,
                        output LCD_E,
                        output LCD_psb,
                        output LCD_Rst,
                        output [7:0]lcd_data
//      output PSB//串并控制端口,H为并行,L为串行,直接接5v
//      output LCD_Rst,//液晶的复位端口,低电平有效
//由于端口不够,暂时让其悬空
                        );
assign lcd_data = lcd_data_out;
reg [7:0] lcd_data_out;
reg LCD_Clk;
reg[7:0] state;//状态机寄存器
reg [23:0] cnt;//计数器
reg flag;//显示完成标志
reg[5:0]char_cnt;
reg[7:0]data_disp;//一个字节是八位,一个英文字符是一个字节,中文是俩个字节
reg [2:0] x;
reg [3:0] y;
parameter T500KHZ=24'd12287;
//  parameter T500KHZ=24'd24_999_999;//测试低频现象
//  parameter T500KHZ=24'd24_9;//仿真专用
//首先先对系统频率分频,液晶所需频率不用这么高,但是是多少呢?由datasheet可得出该液晶的最大频率是590kHZ
//典型值为530KH,为了好算取个值500KHZ,50M/500KHZ=10HZ,计数5M/2变化一次方向
assign LCD_psb = 1'b1;
assign LCD_Rst = 1'b1;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nt<=24'd0;
                LCD_Clk<=1'b0;
        end
        else if(cnt==T500KHZ)  begin
                cnt<=24'd0;
                LCD_Clk<=~LCD_Clk;
        end
        else
                cnt<=cnt+1'b1;
end

reg down_delay;
reg right_delay;
reg data_in_delay;
reg clear_delay;
reg down1;
reg right1;
reg data_in1;
reg clear1;

wire down_rise;
wire right_rise;
wire data_in_rise;
wire clear_rise;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 1'b0)
        begin
                down1 <= 1'b0;
                right1   <= 1'b0;
                data_in1                <= 1'b0;
                clear1                <= 1'b0;
        end
        else
        begin
                down1 <= down;
                right1   <= right;
                data_in1     <= data_in;
                clear1 <= clear;
        end
end
assign down_rise = (down == 1'b1) && (down1 == 1'b0);
assign right_rise = (right == 1'b1) && (right1 == 1'b0);
assign data_in_rise = (data_in == 1'b1) && (data_in1 == 1'b0);
assign clear_rise = (clear == 1'b1) && (clear1 == 1'b0);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down_delay<=1'b0;
        end
        else if(down_rise==1'b1)
                down_delay<=1'b1;
        else if(state != IDLE)
                down_delay<=1'b0;
        else
                down_delay<=down_delay;
end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right_delay<=1'b0;
        end
        else if(right_rise==1'b1)
                right_delay<=1'b1;
        else if(state != IDLE)
                right_delay<=1'b0;
        else
                right_delay<=right_delay;
end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data_in_delay<=1'b0;
        end
        else if(data_in_rise==1'b1)
                data_in_delay<=1'b1;
        else if(state != IDLE)
                data_in_delay<=1'b0;
        else
                data_in_delay<=data_in_delay;
end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lear_delay<=1'b0;
        end
        else if(clear_rise==1'b1)
                clear_delay<=1'b1;
        else if(state != IDLE)
                clear_delay<=1'b0;
        else
                clear_delay<=clear_delay;
end
//state machine description,8个状态 只要用把位二进制就可以全部表示
parameter IDLE=8'b00_000_000;//初始状态
parameter SETFUNCTION=8'b00_000_001;//功能设置,8-bit+基本指令集0x30
parameter SETFUNCTION2=8'b00_000_010;//同上
parameter SWITCHMODE=8'b00_000_100;//设置显示开和光标闪烁关闭
parameter CLEAR=8'b00_001_000;//清屏操作
parameter SETMODE=8'b00_010_000;//点设置
parameter SETDDRAM=8'b00_100_000;//起始行设置
parameter WRITERAM=8'b01_000_000;//写设置
parameter STOP=8'b10_000_000;//LCD操作停止,释放其控制
parameter POWERUP =8'b00_000_011;//初始状态

//设置好RS、RW、E
always@(posedge LCD_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LCD_RS<=1'b0;
        else if(state==WRITERAM)
                LCD_RS<=1'b1;
         else
                LCD_RS<=1'b0;
end

//如果定义了LCD_Rst俩个端口的话,可做如下设置
//assign LCD_Rst=1'b1;
//assign PSB=1'b1;
assign LCD_RW=1'b0;//只是写操作,不需要读操作
assign LCD_E=(flag==1)?LCD_Clk:1'b0;//使能信号与液晶时钟同步

//descible the state machine
always@(posedge LCD_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state<=POWERUP;
                lcd_data_out<=8'bzz_zzz_zzz;
                x <= 3'b1;
                y <= 4'b0;
                flag<=1'b1;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
                        POWERUP:  begin
                                 state<=SETFUNCTION;
                                 lcd_data_out<=8'h30;
                                 flag<=1'b1;
                        end
                        IDLE:  begin
                                 flag<=1'b1;
                                 if(down_delay == 1'b1) begin
                                        if(x == 3'd4)
                                                x <= 3'b1;
                                        else
                                                x <= x +3'b1;
                                        state <= SETDDRAM;
                                 end
                                 else if(right_delay == 1'b1) begin
                                        state <= SETDDRAM;
                                        y <= y +4'b1;
                                        if((x == 3'd4) &&(y == 4'd15))
                                                x <= 3'd1;
                                        else if(y == 4'd15)
                                                x <= x +3'b1;
                                        else
                                                x <= x;
                                end
                                else if(data_in_delay == 1'b1) begin
                                        state <= WRITERAM;
                                        y <= y +4'b1;
                                        if((x == 3'd4) &&(y == 4'd15))
                                                x <= 3'd1;
                                        else if(y == 4'd15)
                                                x <= x +3'b1;
                                        else
                                                x <= x;
                                end
                                else if(clear_delay == 1'b1) begin
                                        state<=SETFUNCTION;
                                        lcd_data_out<=8'h30;
                                        flag<=1'b1;
                                        x <= 1;
                                        y <= 0;
                                end
                                else begin
                                        x <= x;
                                        y <= y;
                                end
                        end
                        SETFUNCTION: begin
                                state<=SWITCHMODE;
                                state<=SETFUNCTION2;
                                lcd_data_out<=8'h30;
                        end
                        SETFUNCTION2:begin
                                state<=SWITCHMODE;
                                lcd_data_out<=8'h30;
                        end
                        SWITCHMODE:begin
                                state<=CLEAR;
                                lcd_data_out<=8'h0f;//显示设置,全显示开,光标和闪烁关
                        end
                        CLEAR:begin
                                state<=SETMODE;
                                lcd_data_out<=8'h01;//清屏、
                        end
                        SETMODE: begin
                                state<=SETDDRAM;
                                lcd_data_out<=8'h06;//点设置,光标右移,地址加一,整体不动
                        end
                        SETDDRAM: begin //设置起始位置
                                state<=IDLE;
                                if(x==3'd1)
                                        lcd_data_out<=8'h80 +y;//line1
                                else  if(x==3'd2)
                                        lcd_data_out<=8'h90 +y;//line2
                                else  if(x==3'd3)
                                        lcd_data_out<=8'h88 +y;//line3
                                else  if(x==3'd4)
                                        lcd_data_out<=8'h98 +y;//line4
                                else
                                        lcd_data_out<=8'h80;
                        end
                        WRITERAM: begin
                                lcd_data_out <= data;
                                if(y==4'b0)
                                        state <= SETMODE;
                                else
                                        state <= IDLE;
                        end
                        STOP:   state<=IDLE;
                        default: state<=IDLE;
                endcase
        end

end
always@(char_cnt)
begin
                        case(char_cnt)
                                 6'd0:data_disp="G";
                                 6'd1:data_disp="U";
                                 6'd2:data_disp="X";
                                 6'd3:data_disp="I";
                                 6'd4:data_disp="A";
                                 6'd5:data_disp="N";
                                 6'd6:data_disp="Y";
                                 6'd7:data_disp="I";
                                 6'd8:data_disp="L";
                                 6'd9:data_disp="C";
                                 6'd10:data_disp="D";
                                 6'd11:data_disp="!";

                                 6'd12:data_disp="H";
                                 6'd13:data_disp="E";
                                 6'd14:data_disp="L";
                                 6'd15:data_disp="L";
                                 6'd16:data_disp="O";
                                 6'd17:data_disp="E";
                                 6'd18:data_disp="V";
                                 6'd19:data_disp="E";
                                 6'd20:data_disp="R";
                                 6'd21:data_disp="Y";
                                 6'd22:data_disp="O";
                                 6'd23:data_disp="N";
                                 6'd24:data_disp="E";
          //      default:data_disp=8'h32;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待会试试  看看能不能我的板子用。最近几天忙了好久的FPGA驱动12864,但是不知怎么的编译通过了, ...

看看PSB 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