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试用第二,三周,基本实验与函数库使用

楼主:
先发贴再更新

网友:
回复 楼主:

外部驱动库提供两种编程模式:直接寄存器操作方式和软件驱动方式
        每一种方式都可以单独使用或混合使用,

在直接寄存器读写方式中,外围设备由应用程序通过编写程序直接到外围的寄存器值,提供一组宏来简化外围设备的寄存器访问!

直接寄存器访问的命名规则:
以“_R”结束的值用来访问一个寄存器的值;
以“_M”结束的值表示一个寄存器中的掩码位,如果这个值是一个数字,则表示在这个寄存器用以位域方式表示的一掩码位,这种方式下使用相同的名字,但是以_S结尾,如果是一个宏,表示这个寄存器以enum组织,这种情况下使用相同的宏名加上不同的后缀标识

看了这么久,感觉TI的驱动库写的要比其它IC的库更详细,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深度定制来说,不过这样如果对整个定义比较熟悉的话就比较方便了,要写的东西都在那个头文件里了!!

网友:
过来请教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很好

网友: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