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中的数字隔离器的问题需要解答

楼主:
如上图所示,在AD7193的spi接口中,其对应的地平面为DGND在使用ADUm5401进行隔离时,ADUM5401左侧的地接到DGND,右侧的地接到GNDiso,问题如下:
1.我右侧要接到处理器的spi接口,其参考平面是DGND和AD的spi接口一致,如果这样我ADUM5401右侧的地如何接,此时GNDiso应该接那个地?
2.同样的问题,我只有5V电源此时ADUM5401左侧的电源和右侧电源只能采用统一的5v,如果从同一个5V隔离出+5V和+5Viso电源?

帮助朋友问的,拜托了啊

网友:
那就不要用ADUM5401了,左右同地用ADUM5401就是浪费,隔离不起作用。

网友:
两边的地不能连啊不然就不起隔离作用了,两边是两个电源,当然两个地,两个电源当然也是隔离的

网友:
隔离器件的VDD1和VDD2不能同组电源,你的电路图网络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