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959晶振出了问题

楼主:
给芯片上电后,各电源引脚电压正常,用示波器看不到晶振引脚的波形。晶振两个引脚都是大约0.8V电压,SYNC_CLK也看不到波形。晶振用的是25M无源晶振并两个39pF电容。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不是你晶振和电容不配啊  不过一般常规25M 20PF 那你39PF两个电容值有点大了

网友:
你看查看一下你所用晶振的负载电容是多少,计算一下匹配电容就可以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