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上拉电阻一般接1K~10K,在1K,4.7K,5.4K,10K这四个电阻中你会选哪个?

楼主:
MCU上拉电阻一般接1K~10K,在1K,4.7K,5.4K,10K这四个电阻中你会选哪个?

网友:
做什么用的上拉电阻?

网友:
当然是10k了 不费电 IIC的话看需求 一般2k

网友:
5V的电路我是用4.7K

网友:
上拉电阻要根据具体的用途、器件相应引脚容许的电流值、还有相应引脚的工作电压和供电电压之间的差值、需要上拉的信号线的速度等等,来决定用多大的上拉电阻。

网友:
I2C器件的通讯速度比较低,1M一下,5V器件的15K以下的上拉电阻都是没问题的、3.3V的话一般4.7K~10K都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
5.1K行吗?哈哈

网友:
与上拉的电压有关系吧
并且有的单片机手册对上拉有明确要求

网友:
选择这个电阻,主要根据所接电路情况来选择。也有“阻抗匹配”的意思。

如果MCU作为输入,信号源的阻抗足够低,这个电阻仅作为在没有接入信号源时起固定电平作用,选择大一些的好。如果源输入部分象OC类的器件,这个电阻要根据源输入器件的输出阻抗来确定。

对于数字电路,负载电阻越小,频响越好,所以,对于它的取值还要看具体情况。

如果MCU作为输出,也要看后级的阻抗来确定它的阻值。原理同上。

网友:
楼上的是,要估算一下再决定.

网友:
合适的阻值必须根据具体的应用来确定,绝对不能泛泛而谈,而一般常规下是不需要外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
要根据需要选择吧,这个是不能乱选的。

网友:
应该先去查查E24的表格再来开主题的

网友:
一般应是4.7K

网友:
来学习。了。。按需择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引脚的情况和负载的情况,一般5V的选10K,3V的4.7K。当然越大越省电。只要拉下来就可以。

网友:
视具体的驱动能力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都用4.7K的。

网友:
具体看需要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