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A128的电压电流转换原理?这电路图如何理解?

楼主:
INA128是典型的仪表放大器。之前用其做过各类型号处理。今天再次看他的文档。发现一问题,不知该电路应该如何理解,
128原理图如下,放大倍数很好计算,典型的仪表放大。

看到这一电路后经典电路里面给出一电压电流转换设计。如下图所示。I0=VIN*G/R1.   当时只觉得和平时做的恒流源原理十分相似,但是就是不知道如何计算才能很好的解释,这公式如何得出的。希望讨论下。

网友:
这种差分运放,输出等于(VP-VN)*G+VREF,因为做跟随,所以R1两端电压肯定等于,(VP-VN)*G+VREF-VREF,即R1两端肯定等于(VP-VN)*G,当然你可以到虚短虚断分析内部电路和外部电路,同样能得到一样的结论。另外你可以思考为什么是跟随后再加REF,而不是直接接过去。初学者很容易犯这个错误,有篇ADI的文章就专门讲这个。就是不能把一些东西理想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何他的电流是I0=VIN*G/R1呢。这是恒流源的原理。负载浮动的时候能稳住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通过反馈啊,但是恒流也是相对的,一定范围的,一是驱动能力,像这个芯片能输出最大电流肯定不大,只能使用在小电流场合,大电流场合需要增加扩流管部分电路,二是也受运放输出电压范围限制。

网友:
学模电一定要把反馈掌握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我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