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心得】STM32F0308开发环境的选择--CooCox CoIDE篇

楼主:
STM32的开发环境有很多总,官方手册也提供了IAR Embedded Workbench、MDK-ARM和TrueSTUDIO这3种。今天我试用了CooCox CoIDE,是免费的集成开发环境,同TI公司提供的Code Composer Studio CCS一样,基于Eclipse和GCC的全功能集成开发环境(IDE),两者的界面都差不多,用惯了CCSv5的话,就很容易上手了。下面开始我的试用。
1.下载并安装CooCox CoIDE:CooCox CoIDE V1.7.5      9/29/2013更新
下载地址:http://www.coocox.org/CoIDE/CoIDE_Updates.htm,下面是界面:

2.首先你需要自己下载安装编译交叉工具链gcc-arm-none-eabi-4_7-2013q3-20130916-win32.exe。下载地址:https://launchpad.net/gcc-arm-embedded/+download

安装完之后的目录:

3.配置CoIDE的编译器,选择Project->Select Toolchain Path

选择你先前安装工具链的目录:例如我的是D:\Program Files (x86)\GNU Tools ARM Embedded\4.7 2013q3\bin

4.接下来开始创建工程了,一步步按照下面操作,简单点击下就行了,省了好多事儿!

按照我下面的图打上勾,我第一个测试的GPIO控制

接下来点击Build:

啊哦!怎么会有warning呢?好吧,先解决下。当然找度娘啦!

找到出现警告的原因后,解决办法如下。(个人方法,仅供参考)

再来编译下,没有警告了。

5.接下来就是编写程序了
#include "stm32f0xx.h"
#include "stm32f0xx_rcc.h"
#include "stm32f0xx_gpio.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nt main(void)
{
        uint32_t times;
  /*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 Configure PC8 and PC9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 (1)
  {
    /* Set PC8 and PC9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
        /* Delay some time */
        for(times = 0; times < 500000; times++);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9);
        for(times = 0; times < 500000; times++);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
        for(times = 0; times < 500000; times++);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9);
        for(times = 0; times < 500000; times++);
  }
}

6.你也可以查看官方提供的例程

7.总结:有人问这么多的开发环境,该怎么选择呢?其实你大可以每款软件都尝试用一下,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比如人家分享的心得,在Ubuntu下开发STM32,其实也是基于Eclipse和GCC,这就涉及到了开源了。我喜欢开源。过两天有时间也配置下Ubuntu13.10下的STM32F0的开发环境,图文并茂哦!

网友:
使用CooCox CoIDE有个好处,在源码编辑的右边可以方便查看函数

网友:
这是TrueSTUDIO开发环境,也跟CCSV5和CooCox CoIDE一样,就不多说了。
编辑界面:

调试界面:

网友:
支持楼主,我是使用eclipse和gcc开发的在ubuntu下面开发是可以的,谢谢楼主的分享哈。。。。

网友:
很详细,  感谢分享

网友:
果断STLINK+MDK 稳定

网友:
IAR 和mdk 支持多 更稳定

网友:
这个玩意,时间一长插件一朵就很慢的。

网友:
我也试试,刚接触stm32,感觉keil不如ccs好用。。。

网友:
公司不能用盗版软件。我用SW4STM32开发STM32程序,也是Eclipse + GCC。在线调试有点问题。
还是喜欢用IAR,MSP430用的也是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