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串口不能传输数据了

楼主:
我的单片机用usb口和单片机相连可以传输数据,用rs232口传输却传输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用rs232串口传输有什么特别要求的吗。

网友:
万能的版主呢。。 ,,运行的一段程序,我把单片机开发板上的usb和rs232口都接到了电脑上,usb那个接口一直能通过串口发送数据,而rs232的就是不行,求解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难道是台式电脑的串口不对?我的开发板是标准的,用的是交叉线,有什么方法能监测出电脑的是不是标准的呢。

网友:

串口有可能是单片机问题  从新就ok'

网友:
这个板子的串口是USB转出来的。应该是你的线序问题

网友:
串口号选择对不对?
和USB虚拟的端口号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