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放大器

楼主:
我大三,学校今天布置了一个用89C51制作数控放大器的任务。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点指点。(尤其是将元件板和开发板连接到一起的部分,开发板是我事先做好的集成了数码管,51单片机,按键等元件的。)

要求

要求

课题

网友:
有程控增益放大器,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什么AD603.vca810 ad8367等等都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老师讲了一个DAC0832的DA转换,网上看了一篇论文讲用MC4558搭配DAC0832的,不知道靠谱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上我看还有很多数控电源的文章,能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用啊,可以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数控电源是用来控制电流和电压的。你这是新号啊。亲。不够你还是可以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很靠谱。DA+OPA想做放大,不过细想一下也是可以的。是我没理解楼主的指标。现在才明白你说 的是直流!!不是交流?直流那就好办啦。你说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进入模数混合时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对的是直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晕。直流不必用程控芯片。直流的话确实DA+opa是比较好的。你看的那方案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的方案就是用dac0832配lmv358做两组级联与89c51连接组成数控放大系统。(写代码略蛋疼。。。)

网友:
这代码是最简答的了吧。只要输出P口就行。0832是并口输出的。然后放大倍速由放大器决定了。我感觉你啥都没干呢。有待提高。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