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Launchpad 六:彩屏惊魂

楼主:
我这个人一得瑟就得出事。唉,先说说出事的原因吧,上回我晒了我买回的SPI彩屏,我想驱动它。

但该屏的LED,就是背光一定要接3.3V的。我第一次用啊!还挺吊!没太在意,我直接把LED同5V的VCC连接起来了,呵呵,都在屏上,有近道不走走远道不成!!

当时我还是用CCS环境(现在用MDK,多谢坛友指正),我加了电,我看全屏发蓝,背光也亮,没有问题,我于是去看程序啦!!!这可了不得了!!!

我看了半天程序,觉得没有问题就往里下载,我进入DEBUG调试,来是蓝屏。我用手一摸,我地天啊!!!只见屏表面有一块烧变色,手都烫得很。我断了电

心想完了。我地屏还没用上一回合,就闭蛤了。

我断了电放到一边一天都没有好心情。我问了店家,店家给我答复是很难说。并告诉我如果LED接3.3V亮了就应没有问题,心想不如动用STC芯片检验一下是否坏了,因为STC有LE系列的单片机,且手头有STC家伙。第二天,我就连上了,一试好用唉!见图片:

那到LM4F120板子上怎么就不好了,我想到时序。于是动用了我最先进的终极武器-------示波器。我测出在STC下的波形,并记信其写周期为30US。

我想也许是因为LM4F120时序太快的原故吧。

当我又重新接上的时候,我多了个心眼,用万用表一一查下电压,当我查到一个管脚时觉得有异常,我很快换了个管脚,这时高低断点的电压正常。

但那个管脚为什么不正常,我想以后再解决,是个BUG也说不定。

我接上了LM4F120,这回用MDK,上电编译非常顺利。我全速运行,久违的彩条出来了。

这次我动用了我的全部测量家当。用了我两程单片机的板子,目的只是驱动一块小小的彩屏。不过我喜欢

下面是代码部分

1、管脚定义:

#define cs_pin GPIO_PIN_4
#define reset_pin GPIO_PIN_7
#define rs_pin GPIO_PIN_5
#define spi_pin GPIO_PIN_6
#define sck_pin GPIO_PIN_4
#define GPIO_O_DATA             0x00000000  // GPIO Data
#define CS(V) HWREG(GPIO_PORTC_BASE+(GPIO_O_DATA+(cs_pin<<2)))=V?cs_pin:0
#define REST(V) HWREG(GPIO_PORTC_BASE+(GPIO_O_DATA+(reset_pin<<2)))=V?reset_pin:0
#define RS(V) HWREG(GPIO_PORTC_BASE+(GPIO_O_DATA+(rs_pin<<2)))=V?rs_pin:0
#define SPI(V) HWREG(GPIO_PORTC_BASE+(GPIO_O_DATA+(spi_pin<<2)))=V?spi_pin:0
#define SCK(V) HWREG(GPIO_PORTA_BASE+(GPIO_O_DATA+(sck_pin<<2)))=V?sck_pin: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2、
管脚使能: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ROM_GPIOPinConfigure(GPIO_PA0_U0RX);
    ROM_GPIOPinConfigure(GPIO_PA1_U0TX);
    ROM_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UARTStdioInit(0);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SYSCTL_PERIPH_GPIOD);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5);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6);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7);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6);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4);
    lcd_initial();

驱动函数: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
   for(j=0;j<2500;j++);
}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
{

CS(0);

RS(0);
bitdata=c;

if(bitdata&0x80)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40)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20)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10)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08)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04)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02)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01)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CS(1);
}

void  write_data(uchar d)
{

        CS(0);

        RS(1);
bitdata=d;

if(bitdata&0x80)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40)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20)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10)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08)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04)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02)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01)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CS(1);
}

void wr_com16(unsigned char i,unsigned char j)
{

CS(0);

RS(1);
bitdata=i;

if(bitdata&0x80)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40)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20)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10)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08)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04)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02)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01)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CS(1);

CS(0);

  148. RS(1);
  149. bitdata=j;

if(bitdata&0x80)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40)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20)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10)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08)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04)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02)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if(bitdata&0x01)
        SPI(1);
else SPI(0);
SCK(0);
SCK(1);

CS(1);

}
//////////////////////////////////////////////////////////////////////////////////////////////

void lcd_initial(void)
{

   REST(0);
        delay(100);

   REST(1);
   delay(100);

   write_command(0xCB);
        write_data(0x39);
        write_data(0x2C);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34);
        write_data(0x02);

        write_command(0xCF);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C1);
        write_data(0X30);

        write_command(0xE8);
        write_data(0x85);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78);

        write_command(0xEA);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ED);
        write_data(0x64);
        write_data(0x03);
        write_data(0X12);
        write_data(0X81);

        write_command(0xF7);
        write_data(0x20);

        write_command(0xC0);    //Power control
        write_data(0x23);   //VRH[5:0]

        write_command(0xC1);    //Power control
        write_data(0x10);   //SAP[2:0];BT[3:0]

        write_command(0xC5);    //VCM control
        write_data(0x3e); //?????
        write_data(0x28);

        write_command(0xC7);    //VCM control2
        write_data(0x86);  //--

        write_command(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write_data(0x48); //C8           //48 68??//28 E8 ??

        write_command(0x3A);
        write_data(0x55);

        write_command(0xB1);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18);

        write_command(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write_data(0x08);
        write_data(0x82);
        write_data(0x27);

        write_command(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write_data(0x01);

        write_command(0xE0);    //Set Gamma
        write_data(0x0F);
        write_data(0x31);
        write_data(0x2B);
        write_data(0x0C);
        write_data(0x0E);
        write_data(0x08);
        write_data(0x4E);
        write_data(0xF1);
        write_data(0x37);
        write_data(0x07);
        write_data(0x10);
        write_data(0x03);
        write_data(0x0E);
        write_data(0x09);
        write_data(0x00);

        write_command(0XE1);    //Set Gamma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E);
        write_data(0x14);
        write_data(0x03);
        write_data(0x11);
        write_data(0x07);
        write_data(0x31);
        write_data(0xC1);
        write_data(0x48);
        write_data(0x08);
        write_data(0x0F);
        write_data(0x0C);
        write_data(0x31);
        write_data(0x36);
        write_data(0x0F);

        write_command(0x11);    //Exit Sleep
        delay(120);

        write_command(0x29);    //Display on
        write_command(0x2c);

}
void addset(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
{
          write_command(0x2a);
        wr_com16(x>>8,x);
        write_command(0x2b);
        wr_com16(y>>8,y);
        write_command(0x2c);
}

void dsp_single_colour(unsigned char DH,unsigned char DL)
{
unsigned int i,j;
addset(0,0);
for (i=0;i<320;i++)
    for (j=0;j<240;j++)
        wr_com16(DH,DL);

}

视频:

网友:
3.3的LED接到5V上,短时间的话应该没问题,只是亮度会有所衰减,一般情况下不影响TFT的使用,不过要是LED烧坏的话,那就只能拆了TFT换L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