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种传感器请大神帮忙

楼主:
有没有检测液体的传感器 打比方就是说 比如拿一个水枪 往指定大区域位置喷水 感应器能感应到 喷的具体在大区域的哪个位置 感应距离为1米左右 感应区域20厘米左右 把结果传送给计算器

网友:
这个真心没见过。楼主的要求太高了。还是做个仿生眼才能做到你的要求。

网友:
难道真的解决不了?

国外有这样的传感器 还能测水的速度和流量 难道国内真的找不到?

网友:
没有这样的“传感器”,楼主应细化应用特点和需求,然后才能去考虑技术上的实现方案。

网友:
恩 好的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明白

我要的是感应器和感应区的距离在一米左右 非接触式的  能感应到水的流向的变化   不知道这么说 大神们能否能知道我要的意思

网友:
画了个图 请帮看看

很急 希望大神们能帮帮忙

网友:
楼主的传感器问题解决没

网友:
还没有呢

了解过 漫反射红外感应器 什么小角度感应器 一头雾水的 不知道哪个可以实现

网友:
我怎么感觉楼主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呢?用24GHZ雷达传感器就可以,测水的方向和流速。如果有疑问可以加我QQ:446016805详细探讨一下。

网友:
怎么解决?

雷达感应器?能达到? 求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雷达怎么测呢?他的水是连续的啊?亲。又不知只有一个水在运动。

网友:
水的流向变化?这个还真不知道,来学习一下,希望楼主解决后发个帖告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版主聊了一下,有难度,关键是方向时刻在变

网友:
真的达不到么? 英国和日本都有 难道咱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