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lack 开发板

楼主:
如何为BB_Black配置一个液晶屏,淘宝上有卖转接板,支持4.3寸、7寸液晶屏,这个转接板只支持电阻触摸。如果想配置一下电容触摸屏,应该怎么选择和配置啊,高手来讲解一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问,这个级别的都用显示器和鼠标了吧。期待高手。

网友:
用hdmi接口连显示器吧,我的树莓派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连接电脑显示器是不是还要一个转接口,电脑显示器有HDMI接口吗?

网友:
要是显示器没有配HDMI转接口就上淘宝买个HDMI转VGA的转接口呀。一般用有源的比较好,无源的转接口容易发生黑屏现象。应该是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可以这样做。
淘宝有个卖转接板的,但是只支持电阻屏的触摸。感觉不太好,

网友:
这个HDMI 迷你接口能够跟32寸的液晶显示器连接嘛?能有图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够有,BB-BLACK内部有个强大的LINUX操作系统,能够显示画面,只要你的显示器能够有HDMI的接口就行了。我认为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看来明天的抢一个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啊哦,  电容屏的集成度更高, 并且同时为了保护其中电容屏驱动的关键代码,
你只能从接口中, 一般是spi, i2c更多, 获取绝对地址.
个人书库,持续更新中。

网友:
linux 下电容触摸效果不咋的,主要是那些app 压根不适合电容屏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