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为什么下面程序实现不了串口通信啊

楼主(2013-11-16):
为什么下面程序实现不了串口通信啊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r[]={'w',0x0d,0x0a,0x00} ;
void init();
void send(uchar *txt) ;
void delay1ms(uint i) ;
void main()
{ while(1)
{init();
send(tr);
}
}
void init()
{
TMOD=0x20;
PCON=0x00;
TH1=TL1=0xfd;
SCON=0x40;
TR1=1;
}
void send(uchar *txt)
{ uchar *p;
p=txt;
while(1)
{while(*p!=0x00)
{ SBUF=*p;
while(!TI);
TI=0;
p++;
}
delay1ms(500);
}
}
void delay1ms(uint i)
{
uchar j ;
while(i--)
{
for(j=115;j>0;j--)
{;
}
}
}
include
程序
通信

网友A:
发送函数里面有while(1) ,进去了就退不出来了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问题哦,不知道哪错了

网友B:
哎 只有下载
看是看不出的 只有下载了才看的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寄存器设置好,硬件没问题哪有出不来的,init()为什么每次都要init,send里面一个死循环,最多给你执行一遍,程序写的也太不规范了

网友C(2014-02-21):
你的SCON寄存器里面的REN没开啊,,,,应该是SCON=0X50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