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时间——iPhone4S换屏记

楼主:
每天除了工作大家的业余时间都是怎么渡过的呢?看见大家都发帖展示自己业余时间的小成果,顿时觉得手痒了。碰巧今天一位版主说他的iPhone4屏幕碎了好吧,今天就教大家如何给iPhone4/4s换屏幕。PS:如果你的iPhone仅是屏幕坏了,其他功能都正常,而且还过保了或者是水货,那么请继续往下看吧,坚持看到最后有惊喜哦
    首先从x宝入手屏幕一块,这块屏幕是由外屏(康宁玻璃)+触摸lcd屏组成的,康宁玻璃又叫大猩猩屏幕,具有防刮、抗摔的特点,不过一般人都是把外屏摔坏想了解更多屏幕信息 请度娘IPS

拆iPhone4一共需要三种螺丝刀,五角螺丝刀拧iPhone唯一露在外面的两颗螺丝用来打开后盖,一字螺丝刀(我只用它拧了一颗螺丝)和十字螺丝刀(它可是主力哦),撬片(如果没有可用银行卡或指甲代替

主角登场,一个碎了屏的iPhone,ok,先做个实验验证下我买的这块屏幕是不是原厂屏幕吧

网络上一般都做水滴实验,水滴聚而不散,基本可以证明外屏是康宁的,不过lcd是不是原厂的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现在准备好一张纸一支笔用来记录拆下来的螺丝位置,否则最后你装好iPhone之后会剩下一堆零件儿

先用五角螺丝刀拧开底部两颗螺丝,然后双手用力向上推,使后盖上移2mm左右,即可轻轻揭开后盖如图。拧开电池上部的黑色保护片,注意螺丝大小长短都不同,不要弄错了。此处可以把原机上的屏幕排线用撬片撬开,接上新买的这块屏幕试试能不能点亮,从而检验有无坏点、触控是否好使以及与原屏幕有无差别。这个步骤需要反安屏幕反折排线,稍有难度,如果你确认自己购买的屏幕没问题,此步骤可省略。

点亮屏幕,感觉没有原来的屏亮,虽然都是冷色但还是有区别,细腻程度好像差点,但没颗粒感,就算是国产屏幕,也属于上乘之作

触控已经验证没问题,但是拨号盘的白色背景比原来暗淡的许多基本可以断定这块屏幕是块用原厂外屏+国产lcd内屏后压的屏幕=非原厂屏幕。不管这么多了,开工!

拧开电池左下角银色保护片的螺丝,用撬片撬电池右侧使其松动(电池下方是用双面胶固定)然后拉左侧白色透明塑料片取下电池。

可以看看电池容量了。如果你的iPhone电池撑不了多久了,此时就可以自己更换了不过,为了安全,尽量更换原厂电池

拿掉这个小隔离片

小心揭开这个有土豪金颜色双面胶的排线,这个千万要小心,否则你的iPhone听筒就会哑巴了。如果下不去手可以先用吹风机或风枪把胶吹热,很容易就能揭开了

回到头部,拧开你能看到的所有螺丝,注意大小长短都是有区别的,千万不要弄乱了

最左侧摄像头和最右侧振动马达可以单独取下来了

500w像素主摄像头

下方扬声器,注意取下扬声器的时候需要先把扬声器与主板连接的插头撬开

取出sim卡插槽,卸掉主板上所有固定螺丝,注意主板中部被白色纸片盖住的螺丝还有下图中一颗伪装的很深的螺丝(唯一可以用一字螺丝刀拧的螺丝

这颗螺丝左侧顶部有一颗螺丝是固定wifi天线的,图中我没标出来。很多人手机wifi信号不好其实就是那颗螺丝松动导致wifi天线接触不良的

所有螺丝确认都拧下来之后,由手机底部轻轻向手机顶部撬起主板

露出固定屏幕螺丝共10颗,四角各4颗,两边各6颗且带垫片

这些小螺丝和垫片千万不要弄丢,否则屏幕会封闭不严。

螺丝全部取下后,从手机正面任意一个角落轻轻撬起屏幕即可,屏幕上方和下方都有类似双面胶黏度的胶水,需要耐心揭开哦

破碎的地方还真不好揭,有一部分都粘在上面了

需要用工具把粘在上面的碎玻璃清理干净,此处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哦

我是用镊子一点一点清理的,看看这些玻璃碎片。由此可见,iPhone外屏还挺厚的

好了,准备安装新屏幕,注意新屏幕排线穿过手机中壳的时候一定要反复尝试,穿到位,否则拧上屏幕螺丝的时候会压断排线的

穿过来的排线要按照上面的虚线或原屏幕排线的弯度折一下

按着刚才的步骤倒着装回去

终于完工了,经测试一切正常
感谢大家看完,因为一个人拆机+换屏+拍照+整理导致很多细节没说清楚,如有疑问请跟贴留言。另外为答谢各位能看完此贴,现在给大家出道题,第一时间
私信我(回帖猜对也不算,请私信)猜对下列两个手机型号者将获赠官方价值29.9美元findables iPhone5/5s/5c智能手机壳一个或私人珍藏ODOYO  绚丽的非洲丛林(JUNGLE)款 iPhone4/4s手机壳一个。奖品将采用顺丰到付方式邮寄。私信我答案的同时请注明你想要的手机壳。

快私信我这两部手机的型号吧,下面是奖品美图哦

网友A:
看完此帖,楼主还带送外壳的,真假,,,

网友:
不错不错,给爱疯换触摸屏,我看到的还是第一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此帖,楼主还带送外壳的,真假,,,

私信我那两个手机的型号,选一款你喜欢的外壳,如果答案正确,外壳周一顺丰到付。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我发现和楼主的爱好还真是类似,在学校的时候我经常帮同学拆电脑除尘之类的,那个螺丝多的,也是做标记,不做标记装好后总会发现多出来几个螺丝。可惜我没有拍照片留念。
我没有Iphone就不跟大家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后记得拍照发帖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一定。

网友:
没有iphone,猜对了也没用,还是让给别人吧

网友:
左边黑色的是摩托的XT788,右边白色的感觉有个HTC挺老的机器有点像G2?但估计没猜对白色的。。。

网友:
我自己换过,没成功,结果去修手机的地方画了200的样子换的山寨屏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你卡在哪里了?

网友:
楠哥是把自己的手机摔坏了再给屌丝电工做示范
献身精神可敬可佩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个秘诀:胆大心细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猜对moto那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知道你的这一个帖子秒杀了我多少手机流量…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下次拆个简单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次拆草履虫。。。

网友:
google不是有图片搜索的功能么?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我没i什么的,就不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