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分享一款超强抗干扰,防水好,高性价比触摸IC

楼主:
一款具备超强抗干扰、超强防水能力的 1-16 通道电容式触摸感应芯片,可以工作在不同频率的开关电源供电系统以及非隔离的阻容降压电源系统并且灵敏度完全一致, 在灵敏度适当的前提下,水溅、 水漫、水淹触摸感应区域均不会引发误动作,即使成片积水淹没多个感应键也可以正常的进行触摸操作,在无须加电感滤波的情况下可以顺利通过 4KV 以上电快速瞬变群脉冲干扰测试、干扰过程中可以正常进行触摸操作、灵敏度不降低、不漂移,还可以抵抗高达 5W 的对讲机射频干扰,系统具备先进的灵敏度自动校准功能,灵敏度
自动补偿功能,工作环境突变抑制功能,支持双重灵敏度调节方式的触摸IC推荐给大家(QT1858、QT1858S、QT1656、QT1698、QT169XT1692、QT1696、)适合应用在家电、LED触摸调光灯和数码产品……应用技术交流18868660850/#Q1066177411
特点:
※3.0V-5.5V宽电压工作
※3V供电系统下功耗仅仅 1mA
※ESD>6KV,EFT>4KV符合家电行业相关标准
※C/S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可达 3 类 10V标准
※ 支持任意组合触摸键,方便用户进行功能扩展
※ 电源稳定后 0.3S内即可完成初始化并开始触摸侦测
※ 触摸有效输出时长限制功能,可防止输出信号被锁死
※ 内嵌稳压芯片,确保工作时不受电源纹波干扰而引起误动作
※ 按键按下去抖动时间≥60ms\按键释放去抖动时间≥40ms
※ 超强的防水能力,水溅、水漫、水淹不误动作,仍可正常触摸操作
※ 触摸信号采用 2 线串行通讯,通讯协议简便,响应速度快,稳定可靠
※ 独特的抗电源剧烈跌落功能,电源突然大幅跌落也不会因此而误动作
※ 极其简单的外围电路,最简单的应用电路只需要一颗调灵敏度的电容
※ 超强的EMC干扰抵抗能力,5W对讲机靠近感应盘连续、间歇发射不误动作
※ 具有先进的灵敏度自动校准功能,当工作环境发生变化后可快速自动适应
※ 灵敏度自动补偿,PCB Layout导致各感应通道的输入线长短不一致,灵敏度基本一致
※ SOP-16L宽脚小封装管脚功能与说明:
脚位  脚位名称  I/O  功能与说明
1  CLK  I  串行时钟输入口  时钟信号由主控 MCU 产生;无内部上拉电阻
2  SDA  I/O  数据输入/输出  MCU 写入/读出数据通道;无内部上拉电阻
3  VSS  --  电源负极  -4  STB  I  串行通讯使能端
高电平允许数据传输;低电平禁止数据传输;带内部 150K 上拉电
阻,MCU 若不控制,悬空即可
5  BUZ  O  蜂鸣器驱动信  输出 4KHZ 方波;可由主控 MCU 配置宽度和启动驱动信号
6  VDD  --  电源正极  -7  K0  I  触摸通道 0  若不用 8 个通道;请优先将 K0 直接接地
8  K1  I  触摸通道 1
9  K2  I  触摸通道 2
10  K3  I  触摸通道 3
11  VR  O  内部稳压输出  接外部滤波电容,0.1uF-10uF
12  Cs  --  灵敏度调节  建议使用 5%精度并且温漂较小的电容
13  K4  I  触摸通道 4
14  K5  I  触摸通道 5
15  K6  I  触摸通道 6
16  K7  I  触摸通道 7
※所有不使用的触摸输入通道请务必接地,禁止悬空

网友:
分享:全金属触摸橱柜灯、台灯、马灯IC应用

LED照明专用单通道触摸调光控制芯片
产品概述:
QT1681-KY0A是一款专门为LED照明所设计的电容式触摸调光控制芯片,通过MS管
脚可选择实现ON/OFF功能、3段调光功能(调光模式可按客户要求灵活设计)不仅可以工
作在不同频率的开关电源供电系统甚至还可以工作在非隔离的RC降压电源系统下,其灵敏
度完全一致,无L\N之分,在无须加电感滤波的前提下可通过高达4KV 群脉冲测试,具备
先进的灵敏度自动校准功能以及超强的环境变化自动适应能力技术交流18868660850#Q1066177411……
芯片特点:
※ 工作电压:3V~5.5V
※ 工作电流:1.2mA@3.3V
※ PWM典型频率大约为360HZ
※ 电源稳定后0.3S快速初始化时间
※ ESD>5KV,EFT>4KV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 支持ON/OFF模式、3段调光模式
※ 当工作环境变化后,系统可以快速自动适应,确保灵敏度不漂移
※ 超强的电磁干扰抵抗能力,在强辐射、磁场等复杂环境下也能正常工作
※ 采用SOP8L小型封装
应用范围: 金属触摸橱柜灯、金属触摸台灯、取代传统机械按键的金属触摸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