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DCO的频率问题

楼主:
小弟刚学430,在看ti提供的例程,在看到clockout时钟模块时,有以下程序:

DCOCTL = DCO0 + DCO1 + DCO2;              // Max DCO
  BCSCTL1 = RSEL0 + RSEL1 + RSEL2;          // XT2on, max RSEL
  BCSCTL2 |= SELS;                          // SMCLK = XT2

请问,第一条是DCO全开么?全开的话是 1110 0000  对么?
我用示波器在外围引脚测了一下,SMCKL的频率是8M左右,ACLK的频率是32768左右,MCKL频率是4.8M左右,请问MCKL的频率怎么计算?这个4.8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mcu/2013/0116/article_11808_4.html

网友:
SMCLK时钟源选择的是XT2,也就是外部晶振的频率为8M。
MCLK时钟源选择的是内部DCO频率。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430?

网友:
外接的肯定是8MHz的告诉晶振,所以SMCLK频率是8MHz,ACLK自然而然接的是手表晶振,又没有分频的语句,就是典型的32768。MCLK选择的时钟源是DCO,DCO与ACLK成一定比例的关系,用的是什么芯片,就可以从users' guide中查出来。

网友:
对于DCO的理解,我也不是很清楚,请各位解释一下F149DC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内置的振荡器。可以像晶振一样用。但是不是特别精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您的话,是ti的经典型号,F149。

我看了你说的,关键代码里没有SELM这条语句, 是不是就默认是内部DCO呢?那么在哪里定义的,请您说一下,

网友:
具体配置查看数据手册,默认是DCO,内部数字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