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板 emmc 分割與格式化

楼主:
請問各位大神..

假設我已經透過UART載入Uboot

1.要如何透過Uboot 劃分與格式化 Beaglebone Black 版上的2G emmc 空間?

2.要如何透過Uboot 將MLO,Uboot.bin uimage rootfs 寫入emmc?

感謝!!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我们的产品不想用TF卡,要是能通过uboot用tftp下载镜像文件直接烧写到emmc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我们的产品不想用TF卡,要是能通过uboot用tftp下载镜像 ...

这个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实际操作起来有一定技巧性吧。

我觉得至少可以找个笨方法,比如把烧写好的emmc的内容dump出来,形成一个或几个文件,

然后再UBoot中通过脚本把文件从网络或U盘或SD卡读出来,写到emmc里,这个思路要实现起来应该比较简单了吧。

网友:
如果你已经创建分区,格式化emmc可以参考如下命令:

umount /dev/mmcblkXpY
mkfs.ext3 /dev/mmcblkXpY

网友C: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对于BBB板子来说直接将镜像从TF卡中拷贝到EMMC中不是更方便吗?
另外UBOOT不支持将文件系统直接写入到EMMC。可以通过tftp在加载内核和文件系统,一旦启动了linux,
我们就可以对emmc进行分区,格式化,然后加载映像文件了。

另外可以参考TI的这篇user guide: Linux Core U-Boot User's Guide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Linux_Core_U-Boot_User's_Guide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楼上说得有道理。既然用uboot,那还是串口传,得等很长时间呢。不过楼上分享参考下的。的uboot指南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对于BBB板子来说直接将镜像从TF卡中拷贝到EMMC中不是更方便吗?
另外UBOOT不支持将 ...

就目前看,还只能采用您说的这两种方案,之前我还想在UBOOT里面添加EMMC分区和格式化的功能,工作量实在太大,就我目前的能力恐难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得有道理。既然用uboot,那还是串口传,得等很长时间呢。不过楼上分享参考下的。的uboot指南可以

镜像文件倒是可以用tftp传输,虽不及TF卡,但比串口还是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实际操作起来有一定技巧性吧。

我觉得至少可以找个笨方法,比如把烧写 ...

这办法不错,哈哈

网友E:
用dd按照分区大小,将内核文件系统写到一个空的镜像,然后传到内存,最后在内存中写到mmc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用dd按照分区大小,将内核文件系统写到一个空的镜像,然后传到内存,最后在内存中写到mmc里

问题一:eMMC是4G的,实际我的镜像文件才200M左右,dd生成的img是不是一定得4G呢?问题二:如果img必须为4G,而内存只有512M,是不是把img分割为多个小文件就可以写到eMMC?
有这样做过的朋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eMMC是4G的,实际我的镜像文件才200M左右,dd生成的img是不是一定得4G呢?问题二:如果img必须为 ...

可以先制作200m的镜像
启动后再重新分区

网友:
谢谢各位关注!已经找到解决方案:
step1:用tftp下载内核和文件系统到内存,配置好环境变量,使linux跑起来;
Boot over Network (Ethernet)
NOTE

When setting a MAC address please ensure that the LS-bit of the 1st byte is not 1 i.e. when setting the MAC address: y in xy:ab:cd:ef:gh:jk has to be an even number. For more info this refer to the wiki page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C_address
When kernel image and ramdisk image are fetched from a TFTP server:

Ensure that the EVM is connected to network with DHCP and TFTP server set up
If the TFTP server supports negotiation between client and server, Disable it
Copy kernel image and ramdisk to TFTP server's root directory.
Set 'ethaddr' U-Boot environment variable with proper ethernet address in format 'xx:xx:xx:xx:xx:xx' (replace 'xx' with proper hexadecimal values)
Execute following commands at U-Boot prompt. Assuming kernel image name as 'uImage' and ramdisk file name as 'ramdisk.gz'
U-Boot# setenv autoload no
U-Boot# dhcp
U-Boot# setenv serverip
U-Boot# tftp 0x81000000 uImage
U-Boot# tftp 0x82000000 ramdisk.gz
U-Boot# setenv bootargs 'mem=128M console=ttyO0,115200n8 root=/dev/ram0 initrd=0x82000000,40M ramdisk_size=32768 ip=dhcp'
U-Boot# bootm 0x81000000
step2:在linux下格式化分区emmc,将镜像文件写入eMMC,这一步我现在还没弄好,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我们提供的详细的文档说明,请下载!!

需要了解实际操作的,可以加我们的技术支持!

EVB335X MMC(TF_EMMC) Linux使用手册.pdf

QQ:259134942
http://artcor.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