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2843系列电流控制PWM芯片外围电阻电容参数选择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准备用UC2843控制开关管来做一个BOOST升压电路。输入电压是24VDC,输出参数是:电压120VDC,0.25A,频率为52K。调试发现,输出波形总是不对,我想问一下1脚COMP端补偿电阻电容的参数该怎么选择呢?谢谢~

网友:
你说的波形不对是如何不对,最好上个图。
那个补偿阻容作为反馈环相位补偿阻值其实和整个环路的参数息息相关但是,环路延迟一般很小,所以电容都是十或者百pf级电阻可以大点,最好还是结合实际电路再细调。

网友:
是,输出波形不对不一定是1脚造成的。
与储能电感,取样电阻,占空比大小等等电路形式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