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是否可以向485一样串联?

楼主:
CAN总线是否可以向485一样串联?

网友:
那叫并联而非串联,CAN和485一样都支持多节点组网。

网友:
l     “T型”接线方式:
这种方式要求 分支线长度小于0.3米(分支线越短越好),要求 屏蔽层 不能中间断开,在接线处 可靠的连接,并用“自粘橡胶防水绝缘胶带”做好隔离、绝缘保护工作,通信线2端并接 120欧的终端电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530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