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心得】STM32F03开发板--按键操作(库函数)

楼主:
【晒心得】STM32F03开发板--按键操作(库函数)
昨天用配置寄存器的方法来点亮LED灯,感觉还是有点麻烦。既然官方提供了固件库,那就好好利用吧!接下来我试验按键控制点亮LED
上面是B1按键的原理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按键接到了端口PA0。学过51单片机的学过怎么来操作按键输入,按键控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为按键扫描,这种方式CPU会不停地工作,一直在查询GPIO口的状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另外一种是中断控制,这种方式CPU占用低,效率高,CPU可以处理其他事情。
按键扫描程序:
#include "stm32f0xx.h"
#include "stm32f0xx_rcc.h"
#include "stm32f0xx_gpio.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KEY按键端口PA0配置*/
void KEY_Init()
{
/* 使能PA0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 PA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 GPIO Input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LED按键端口PC9配置*/
void LED_Init()
{
/* 使能PC9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 配置 PC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GPIO Input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32_t temp)
{
for(; temp!= 0; temp--);
}
/*按键扫描函数*/
uint8_t KEY_Sca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 == 0 )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
Delay(10000); //延时消抖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 == 0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 == 0); //等待按键释放
return 0 ;
}
else
return 1;
}
else
return 1;
}
int main(void)
{
KEY_Init();//按键初始化
LED_Init();//led 初始化
    while(1)
    {
            if(KEY_Scan(GPIOA, GPIO_Pin_0) == 0)//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9);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9,
             (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9))));//反转 led 灯
            }
            else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

            }
    }
}

网友:
#include "stm32f0xx.h"
#include "stm32f0xx_rcc.h"
#include "stm32f0xx_gpio.h"
#include "stm32f0xx_exti.h"
#include "stm32f0xx_misc.h"
#include "stm32f0xx_syscfg.h"
#include "stm32f0xx_it.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初始化*/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0;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XTI初始化*/
void EXTI_Config(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外部中断配置 */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 EXTI_PinSource0);//配置外部中断源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外部中断线程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外部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下降沿中断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KEY按键端口PA0配置*/
void KEY_Init(void)
{
        /* 使能PA0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配置 PA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 GPIO Input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LED按键端口PC9配置*/
void LED_Init(void)
{
        /* 使能PC9时钟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 配置 PC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GPIO Input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KEY_Init();
        LED_Init();
        NVIC_Config();
        EXTI_Config();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