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的悲剧,求拯救

楼主:
关于板子上标着U8的那个电源芯片被烧了,有没什么可行性意见。
情况就是把他接在电脑上,然后输出单路的PWM波到升压整流电路上去。然后去看了个pdf回来就发现这货不正常了。

网友:
那个73033芯片吗?换一个啊。

网友:
你怎么就确定是U8坏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指示灯不会亮。而且上电以后那个芯片温度摸起来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感觉我换不下来。拿风枪吹的话会吹掉一堆东西可能。然后再往上焊就更有压力了。。

网友:
试了下风枪风速调到最小温度调到最高可以把它取下来 那个led是我在用焊台上松香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表面坏了就干脆一起取下来了。

网友:
焊功还有提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晕,楼主,我看你的现象描述,芯片发热,第一个想到的绝对不是电源芯片坏了,而是后面短路了,你测量一下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
回复 网友D:

z这倒是提醒我了。那天布线有点乱可能有一路的输出直接接地了。不过那个电源芯片外表面已经变形了。所以我才拆的。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其他地方你没什么。一般不短路。吹下来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