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工作温度

楼主:
有没有知道单片机Atmega128 芯片正常工作温度是多少?
Atmega128的文档写的是-40-+85℃,但是正常的工作温度应该是在20还是30度?
开发板上用的时候都是19-20度,自己设计的PCB上芯片温度到了28、29度,想问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正常温度就是环境温度,或许会稍高。高太多可能就是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意思就是电路如果正确,单片机一直处于高速工作状态,温度也是应该趋于环境温度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常规MCU温度发热不会太大,除非超频什么的。不过个别型号的会发热。
发热归根结底都是电流的问题,你测测电流,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40-+85℃是可正常工作的环境温度,只要在这个温度范围内的环境中工作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至于同一芯片在不同电路板上的工作温度不同,一是跟你的设计有关,二是跟局部环境的不同有关,只要电气参数没有超标就不必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