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大家一起分析一个开关电源

楼主:
邀请大家一起分析一个开关电源。

网友:
单端反激电路。
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可以描述一下此电源的大概情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红框里面的电路不明白,恳请帮忙分析

网友:
U2是个光耦,此处画法是二极管部分。
为了保证CN2的电压的稳定输出,图中SHR1是TL431,,
431和光耦构成反馈电路,当输出电压发生波动时,经分压电阻得到的取样电压就与TL431中的2.5V基准电压进行比较,,
光耦主要起隔离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5楼qwqwqw讲得不错。
补充一句:只有反馈取样这一路输出是稳定的,另两路输出不够稳定,会随负载电流有一些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图看不清,,那个应该是个5V的那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