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器与一阶RC低通滤波器是一回事吗?

楼主:
如题,积分器与一阶RC低通滤波器是一回事吗?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一阶低通滤波分有源和无源,如果是有源的,那么和积分就是一样的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一回事。
幅频关系:
一阶低通,幅频有水平的一条线,即“低通”的那一段。
积分电路,没有水平的部分,幅频曲线总是倾斜的。
相频关系:
一阶低通,“低通”那部分相移随频率降低而减少,渐近于零。
积分电路,相移在整个频率轴上不变。

网友:
电路结构相同,电路参数和实现功能不同。